求教懂POE供电 IC Si3402的电路是否正确!?

楼主(2017-07-08):
求教懂POE IC Si3402的电路是否正确!?

网友A:
你的电路出来正常吗,我也是用的SI3402,可惜选的网口是内置整流桥,貌似协议不通,功率出不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出来正常吗,我也是用的SI3402,可惜选的网口是内置整流桥,貌似协议不通,功率出不来 ...

内置整流桥?? 为啥

网友:
只有内置网口变压器的,内置整流桥还没见过

网友:
什么料号?

网友B:
hanran就有内置整流桥的RJ45连接器

网友C:
你光耦反馈左下角那里不用接gnd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光耦反馈左下角那里不用接gnd的吗?

正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置整流桥?? 为啥

D3应该是TV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hanran就有内置整流桥的RJ45连接器

你知道内置整流桥的网口怎么用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内置整流桥的网口怎么用吗

连接器有两个引脚分别是电源的正和负,直接接后面的电源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接器有两个引脚分别是电源的正和负,直接接后面的电源输入就可以了。 ...

下午花了点功夫飞线,没想到一下子就成了。后续在看看,没什么问题就开始制版。我用的隔离12V。

网友D(2019-05-24):
楼主 这个SI3402 电源 做好了吗 我按你上面的做试验 出现 POE交换机间歇供电的情况 不知哪理出了问题  请指教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 这个SI3402 电源 做好了吗 我按你上面的做试验 出现 POE交换机间歇供电的情况 不知哪理出了问题  请指 ...

是不是POE供电不足导致的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POE供电不足导致的啊

POE供电是 POE交换机直接通过网线 整流后得到的,会出现间隙性供电 从视波器上看  就是POE 的检测 波形然后就是直拉高 然后又回到检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