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款带电机堵转信号输出的直流电机控制芯片

楼主(2017-07-08):
做直流电机控制,工作电压4V,电流大概200ma,堵转电流1A左右,有没现成芯片做堵转信号输出的。如果自己加采样电阻,电路会复杂,而且采样不太稳定。

网友:
码盘码盘

楼主:
不行,目前只能检测电流的方式。TI的DRV8833 有检测信号,但是要3A左右才有异常信号。。

网友:
用比较器做也简单

网友A:
用直流无刷风扇电机驱动带堵转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流无刷风扇电机驱动带堵转输出。

说的不太懂,是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