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电路,2.5v由3.3v串个二管生成,可不可靠?

楼主(2017-07-09):
用在fpga上的,涉及lvds差分通信的io要用2.5v,直接用3.3v串个二极管生成,会不会有隐患呢?

网友:
FPGA输出端试过用电阻分压就能用3.3V供电的IO,输入端没试过,估计3.3V的IO输入2.5V也能行.
串二极管将3.3V降为2.5V也应该可以.
输出端最好都串个电阻.

网友:
用一个rt8059吧。

网友:
二极管压降可不 一定是0.7V

网友:
最好不要这么省成本,LVDS通信是动态负载,不稳定。

网友:
温度变化,瞬间大电流,会不稳定的吧?

网友:
为何不直接把FPGA的IO口配制成2.5V?

网友:
二极管压降还和电流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