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Box生态圈】IO事件驱动,支持边沿触发,软件滤波,按键模式

楼主(2017-07-09):
EventGpio方法将GPIO更高级别的集成实现了事件驱动
配合EventManager方法,让Gpio更好用

使用方法
1、编写IO触发的事件函数,即IO被触发后要执行的用户程序
void neg()
{
    uart1.println("neg");
}
void pos()
{
    uart1.println("pos");
}
void high()
{
    uart1.println("high");
}
void click()
{
    uart1.println("click");
}
void release()
{
    uart1.println("release");
}
void long_press()
{
    uart1.println("long");
}
void click1()
{
    uart1.println("click1");
}
void release1()
{
    uart1.println("release1");
}
void long_press1()
{
    uart1.println("long1");
}

2、创建对应引脚的对象和事件管理器

EventGpio event_io_1(&PA8,0,0,0,0,click,release,0);
EventGpio event_io_2(&PB1,0,0,0,neg,click1,release1,long_press1);
EventManager io_manager;

3、初始化IO对象,并将IO对象添加到管理器中

void setup()
{
    ebox_init();
    uart1.begin(115200);
    event_io_1.begin(1);
    event_io_2.begin(1);
    io_manager.add(&event_io_1);
    io_manager.add(&event_io_2);
}

4、在main函数中调用管理器的进程,如果有操作系统可以将此进程放至系统任务中,每隔1ms或者10ms执行一次。
int main(void)
{
    setup();

    while(1)
    {
        io_manager.process();
        delay_ms(1);
    }
}

5、当用户触发IO后管理器会按照对象所绑定的事件进行处理。

讲解
      event_high():高电平事件,当IO处于高电平的时候所有需要执行的事件
       event_low(): 低电平事件,当IO处于低电平的时候所有需要执行的事件
      event_pos_edge():上升沿事件,当IO出现上升沿时候所有需要执行的事件
       event_nag_edge()下降沿事件,当IO出现下降沿时候所有需要执行的事件

       将IO当做按键来使用的时候,用户需要使用一下三种功能,上面的边沿事件也可以代替,但是唯一的缺点是他更底层化,不同的按键上下啦电路会导致混乱。而且不支持长按功能。
      event_click()按键按下事
      event_release()按键松开事件
       event_long_press()按键长按事件,用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用户给长按事件绑定了事件,click事件会将失去作用,只能和release配合,

               具体的行为如下:
                       1、按下按键并松开:执行release事件。
                       2、长按2000ms:执行long_press事件,不执行release事件
代码:

网友A:
有更新了,给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更新了,给力!

更新经常有,但是没办实时通知,大家只能经常关注eBox的GitHub和论坛了

网友:
噜噜噜噜噜

网友B:
楼主按键模式里还有一个常用的状态是“连击”,在你楼主位的描述中好像没体现出来,支持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按键模式里还有一个常用的状态是“连击”,在你楼主位的描述中好像没体现出来,支持否? ...

双击没有支持,只是支持了长按

网友B:
哈哈,尴尬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说的不是双击,而是在长按事件发生后,继续按着键,会不会每隔一段时间产生一个事件,我自己叫这个事件为“连击”。。。

网友:
有时间看看楼主代码。
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哈哈,尴尬啊,我没有表达清楚

我说的不是双击,而是在长按事件发生后,继续按着键,会不会每隔 ...

这个可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