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 关于BLM32F103C8T6 烧写不了程序 的问题?

楼主(2017-07-09):
请教下  关于BLM32F103C8T6  烧写不了程序 的问题?
背景:
    周末蛋疼,闲来无事,被一个JB问题搞了2天,现在还没弄好。 (第一次碰到这个奇怪问题)
    原工程是用IAR编译的量产项目(code没问题),烧写的方式为SWD。

1、烧写的工程用IAR烧写在stm32f103c8t6上一点问题没有,换上BLM32F103C8T6(确保焊接没问题,已核对过),直接还是采用SWD烧写,就烧写不了(提示了错误的界面在附件中),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朋友   交流指教一下。
2、有一个疑问,BLM32F103C8T6,未看到有BOOT1的标志位(只有BOOT0,没有BOOT1,在想会不会是这个问题),有玩过这个片子的朋友,交流一下。不知道GD32F103C8T6(有BOOT0和BOOT1)有没有这个问题?
3、业余用ST较多,如果实在有问题。这个片子就放弃了。

网友:
这又是哪家的

网友A:
没听过这个牌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过这个牌子。

貌似是上海贝岭。

网友:
好像是叫贝特莱吧,没用过,帮顶

网友B:
亮点 就是5V供电的?

网友C:
你先确认BLM和ST没有差别再说,否则ST能烧就BLM一定能烧?

目前兼容ST最好的是GD,BLM好像所有的通讯口全部不兼容?

以下全部不兼容:(指二进制不兼容)

 嵌入式闪存控制器
 电源控制(PWR)
 复位与时钟控制(RCC)
 调试支持

 模拟/数字转换(ADC)
 USB全速设备接口
 控制器局域网(CAN)
 串行外设接口(SPI)
 I2C接口
 通用异步收发器(UART)

网友D:
找个规格书看  不一定和ST烧录方式一样

楼主:
BLM的片子已换掉,估计是烧写方式不同,目前已换上GD32,又能欢快的玩了。主要是外包的客户  成本有控制。
问题没找出来,不高兴在这花时间了,揭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认BLM和ST没有差别再说,否则ST能烧就BLM一定能烧?

目前兼容ST最好的是GD,BLM好像所有的通讯口全 ...

不清楚   手上仅有的28只样片找经销商全部换成GD32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亮点 就是5V供电的?

5V耐操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个规格书看  不一定和ST烧录方式一样

BLM的说明书   看了,可能是应用太少,未做特殊说明,只是BOOT位这一块  不同   有些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先确认BLM和ST没有差别再说,否则ST能烧就BLM一定能烧?

目前兼容ST最好的是GD,BLM好像所有的通讯口全 ...

    截图中的这些差别跟SWD能否烧写  有毛毛关系 ,不过注意到你贴的烧写方式,结合其他网友观点和自身总结问题大部分可能出在BOOT,只是目前项目在身,没时间去折腾,已换GD,啥都不用改,稳定跑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截图中的这些差别跟SWD能否烧写  有毛毛关系 ,不过注意到你贴的烧写方式,结合其他 ...

第一条:
 嵌入式闪存控制器

你不就是要往flash烧吗?闪存控制器不兼容,确定能烧进去?
严格来说,前4条都可能导致无法正常烧写。

再者,这MCU和ST一堆的二进制不兼容,你就算烧进去了,确定程序能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一条:
 嵌入式闪存控制器

  你用过这个片子吗?用过不妨指导指导,让大家也学习学习,  本人这个项目已换GD32了,毕竟现在ST价格涨的吓人,经常性的看到JLC断货,现在找了家上海分销,ST的货源才好些,(ST当然对价格不敏感的产品另外),OEM客户订的7K套,做方案的时候客户要考虑成本   也可以理解。

网友E:
没用过,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帮顶了。

    谢谢   技术问题在于交流

网友:
又是一个GD????

楼主:
哈哈   换上直接跑起,兼容性至少目前看起来    没问题,目前不打算再折腾BLM了,除非OEM项目中客户指定MCU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