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里有人懂PIPS 贝塔射线测量的吗?

楼主(2017-07-09):
如题,今天有朋友咨询这个,说以医疗上仪器要用,我自己从未涉及此类知识,度娘以后,也没看懂,有没有大神科普一下 哈哈,说不定后面可以一起合作

网友A:
查了一下,貌似是一种专门进行射线探测的传感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貌似是一种专门进行射线探测的传感器

对,这个传感器输出信号微弱,还需要增加前置电荷放大器,不过不知道有没有现成的模块可以买

网友:
接电荷灵敏放大器,输成几十mV窄脉冲,然后按射线成分卡有效幅值,大致如此。这类传感器一怕光二怕震动用手摸一下窗口都可能报废娇气的很

网友:
测β对电荷灵敏放大器的要求较高,建议先用老外的CR110模块试试,就是有点小贵。

网友:
滨松光电有测放射性的一体式光电倍增管,可以测量镅241,正负5V供电,自带高压,输出就是负脉冲信号,可根据不同峰值的脉冲个数来对射线强度进行计算。

网友:
pips探测器属于半导体的,你在ortec和canberra公司看看,中国的北京核仪器厂(代号261)也有这东西。

网友:
闪烁体 + 光电倍增管
闪烁体接收射线,发出光子,倍增管检测光子输出电流

滨松网站找型号和资料,也有相应的放大器,关于价格,做好心理准备

网友:
我见过伽玛射线测量的,用于地质勘探。当时看电路发现了一个高压电路部分,就是变压器后面有多级倍压整理产生1000V高压。

网友:
硫化锌闪烁体加倍增管的只能测是不是有而不能测量β射线能谱。而且严格的说,要测量的话必须抽真空来防止空气对射线的吸收,β射线在空气中射程只有几厘米,要测量没那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