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仕琪"的"免费、高性能的人脸检测库"在C#中调用

楼主(2017-07-09):
网上找到2015年"于仕琪"的帖子  "免费、高性能的人脸检测库"
http://www.opencv.org.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4155

于仕琪,博士,助理研究员,深圳大学副教授,OpenCV中文站站长。
==========================================
2015年12月7日更新:

三个人脸检测函数再次提速,multiview_reinforce()提速为上一版本的2.3倍,已经比OpenCV的正面人脸检测还要快!要知道其他两个函数比这个更快哦,最快的达到232FPS!
---------------------------------------------------------------------

2015年4月22日更新:

我们的免费人脸检测库再次更新:①正面人脸检测的角度范围从[-40, 40]度提升到[-60,60]度,检测角度变大但计算量不增加;②多视角人脸检测速度提升2倍!
---------------------------------------------------------------------
本团队雕琢多年的人脸检测库现以MIT协议发布 ,供商业和非商业无限制使用,包含正面和多视角人脸检测两个算法.优点:速度快(OpenCV haar+adaboost的2-3倍), 准确度高 (FDDB非公开类评测排名第二),能估计人脸角度. 例子看下图. 希望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个人和公司。

这个库比OpenCV自带的人脸检测强大一个数量级!纯C语言生成的二进制库,不依赖任何其他的库。接口更简洁,就一个函数。正面人脸检测,多视角人脸检测的API分别如下:

    int * facedetect_frontal( unsigned char * gray_image_data,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step,
                                   float scale,
                                   int min_neighbors,
                                   int min_size,
                                                               int max_size=0);

    int * facedetect_multiview( unsigned char * gray_image_data,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step,
                                   float scale,
                                   int min_neighbors,
                                   int min_size,
                                                               int max_size=0);

DLL库的下载地址:https://github.com/ShiqiYu/libfacedetection
转发到论坛的下载:

该人脸识别库在百度上找了很久,没有成功移植到C#的方法,认真学习后,成功移植,并成功移植到C#上。例子是VS2010, NET4.0编译环境

//下面是库的声明

        [DllImport("libfacedetect.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EntryPoint = "?facedetect_frontal@@YAPAHPAE0HHHMHHHH@Z",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unsafe public static extern byte* facedetect_frontal(
                                [In, Out]byte* result_buffer,
                                [In, Out]byte* gray_image_data,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step,
                                float scale, //scale factor for scan windows
                                int min_neighbors, //how many neighbors each candidate rectangle should have to retain it
                                int min_object_width, //Minimum possible face size. Faces smaller than that are ignored.
                                int max_object_width = 0, //Maximum possible face size. Faces larger than that are ignored. It is the largest posible when max_object_width=0.
                                int doLandmark = 0); // landmark detection

        [DllImport("libfacedetect.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EntryPoint = "?facedetect_frontal_surveillance@@YAPAHPAE0HHHMHHHH@Z",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unsafe public static extern byte* facedetect_frontal_surveillance(
                                [In, Out]byte* result_buffer, //buffer memory for storing face detection results, !!its size must be 0x20000 Bytes!!
                                [In, Out]byte* gray_image_data,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step, //input image, it must be gray (single-channel) image!
                                float scale, //scale factor for scan windows
                                int min_neighbors, //how many neighbors each candidate rectangle should have to retain it
                                int min_object_width, //Minimum possible face size. Faces smaller than that are ignored.
                                int max_object_width = 0, //Maximum possible face size. Faces larger than that are ignored. It is the largest posible when max_object_width=0.
                                int doLandmark = 0); // landmark detection

        [DllImport("libfacedetect.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EntryPoint = "?facedetect_multiview@@YAPAHPAE0HHHMHHHH@Z",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unsafe public static extern byte* facedetect_multiview(
                                [In, Out]byte* result_buffer, //buffer memory for storing face detection results, !!its size must be 0x20000 Bytes!!
                                [In, Out]byte* gray_image_data,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step, //input image, it must be gray (single-channel) image!
                                float scale, //scale factor for scan windows
                                int min_neighbors, //how many neighbors each candidate rectangle should have to retain it
                                int min_object_width, //Minimum possible face size. Faces smaller than that are ignored.
                                int max_object_width = 0, //Maximum possible face size. Faces larger than that are ignored. It is the largest posible when max_object_width=0.
                                int doLandmark = 0); // landmark detection

        [DllImport("libfacedetect.dll", CharSet = CharSet.Auto, EntryPoint = "?facedetect_multiview_reinforce@@YAPAHPAE0HHHMHHHH@Z", CallingConvention = CallingConvention.Cdecl)]
        unsafe public static extern byte* facedetect_multiview_reinforce(
                                [In, Out]byte* result_buffer, //buffer memory for storing face detection results, !!its size must be 0x20000 Bytes!!
                                [In, Out]byte* gray_image_data, int width, int height, int step, //input image, it must be gray (single-channel) image!
                                float scale, //scale factor for scan windows
                                int min_neighbors, //how many neighbors each candidate rectangle should have to retain it
                                int min_object_width, //Minimum possible face size. Faces smaller than that are ignored.
                                int max_object_width = 0, //Maximum possible face size. Faces larger than that are ignored. It is the largest posible when max_object_width=0.
                                int doLandmark = 0); // landmark detection

C#例子程序 VS2010编程环境 .NET4.0

网友A:
很强大的样子。

网友B:
看介绍,效果很不错呀~~~

下载来试试

谢谢楼主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强大的样子。

不用不知道,一用才知道!确实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介绍,效果很不错呀~~~

下载来试试

本来要用EmguCV(openCV的net版本),用的烦死了,编程技术不行,英语又不好,而且图像也不懂,还要训练模型。

完蛋了,发挥搜索能力,找到这个库,介绍说很好,但是C++用的连半斤都不到,于是拼命移植到c#,就这个声明就搞了2个通宵。

不过好处是,终于搞定了,效果非常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本来要用EmguCV(openCV的net版本),用的烦死了,编程技术不行,英语又不好,而且图像也不懂,还要训练 ...

唉。其实当它报错时你就应该考虑是不是定义有问题。显然库生成时接口没有extern “C”声明。这时候你就得用IDA去找实际的导出符号,并且以后每个新版本都要去核对一下导出符号有无变化。

网友:
这个强,先想想可以用在哪,到时试试

网友:
楼主,怎么识别同一个人的脸

网友:
这是在图片里找出人有脸来。而不是识别出谁的脸吧?

网友:
牛!下来学习一下,感谢分享~~~~~~~~

网友:
简单的了解了下,发现不是开源的,只提供了dll,这样测试玩可以,但。。。

网友D:
直接运行例子程序,找不到DDL,怎么破?
DDL都有放在SYSTEM32中,BIN中

网友E:
本人写的手写识别算法:基于PCA降维的方法。语言:Python。
PCA(主成分分析):从压缩图像到手写数字识别实验:http://www.jianshu.com/p/09871c72a143

网友:
这个在opencv论坛上有好长时间了

网友:
  这个是从图库中找出指定的人,还是,从图片中识别出人脸?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本人写的手写识别算法:基于PCA降维的方法。语言:Python。
PCA(主成分分析):从压缩图像到手写数字识别 ...

手写汉子识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手写汉子识别吗?

呃,理论上是可以,但是我这个算法要识别的东西越多,速度越慢。
汉字,数字,人脸都可以,但是个数越多需要CPU性能越好。那种
在公司门口的人脸识别打卡机可以用这个实现。

网友:
厉害,到时候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运行例子程序,找不到DDL,怎么破?
DDL都有放在SYSTEM32中,BIN中

DLL 放到EXE旁边就好。
如果要放别的地方,我记得对于64位系统,应该放到c:\Windows\SysWOW64,32位系统放到c:\Windows\system32。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唉。其实当它报错时你就应该考虑是不是定义有问题。显然库生成时接口没有extern “C”声明。这时候你就得 ...

导出名是一个坎,第一个参数传递也是一个坎。混在一起的时候,都搞不明白应该是哪个坎的问题,也是运气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写的手写识别算法:基于PCA降维的方法。语言:Python。
PCA(主成分分析):从压缩图像到手写数字识别 ...

一直听说有一个强大的Python软件。也一直没有搞明白,Python编译出来是EXE可执行程序么?核心的是周围的人和我一样,还处在多年以前的编程语言时代:)

网友:
引用 楼主:
DLL 放到EXE旁边就好。
如果要放别的地方,我记得对于64位系统,应该放到c:\Windows\SysWOW64,32位系统 ...

本来就是放在EXE边的,然后system32 里也放了,还是这个错误

网友:
这个很强大,mark下以后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