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D9在PCB添加工艺边的问题

楼主(2017-07-09):
小弟最近画了一块异形板需要拼版打样,以前画的板子没有涉及到异形板的拼版添加工艺边的问题,现在按照网上说的在板子的外面使用禁止布线层画了一个3mm的框不知道是不是正确的,希望大神指导一二,你们是怎样添加工艺边的 ,我的拼版如下图所示,两边的框是大概画的3MM的 不是很准确,希望大神们指导一二你们是怎样用AD添加工艺边的

网友A:
就是这样就行了,工艺边也可以不突出来,到缺口处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样就行了,工艺边也可以不突出来,到缺口处即可

但是有一个问题就是两边的工艺边的距离好像不是完全一样的长度哟,这样应该没事吧?

网友B:
我是出gerber之后再做个拼板的gerber,然后用cam350手工拼一块儿。除了费点事,没出过任何毛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出gerber之后再做个拼板的gerber,然后用cam350手工拼一块儿。除了费点事,没出过任何毛病。 ...

哈哈 CAM350不会用,不知道怎么拼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 CAM350不会用,不知道怎么拼版

操作是很繁琐,我用了这好些月才用熟这玩意。。

网友:
在谁家做,看谁家要求。供你参考下

网友C:
我都是让加工厂出拼版意见 然后让板厂去拼   我只出pcb文件 或者gebber文件就行了   拼好的文件再给我备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让加工厂出拼版意见 然后让板厂去拼   我只出pcb文件 或者gebber文件就行了   拼好的文件再给我备份{ ...

你这个方法好

网友D:
尽量拼成正方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尽量拼成正方形

为啥要尽量拼成正方行呢?

网友E:
好像现在很多人都是会画板,没拼过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像现在很多人都是会画板,没拼过板

是的呢,很多人没有拼过板

网友:
拼板是一种特殊状态,不是多数人能碰到的。有几个条件:板要足够小,量要足够大,需上波峰焊。能达到此等程度的,是真正的电工民工,所以没有这方面的经验的无须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