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github上下载源码

楼主(2017-07-10):
哪位兄弟帮忙给一下一下github上的源码,我自己下载速度巨慢,关键是下载到10M左右就断了,已经尝试过很多次解决不了。

链接https://github.com/analogdevices ... 3e5dd596286b6faf8b3
只有40M的样子,不胜感激!

网友A:
兄弟你换网吧。我这100KB一秒都下的好好的。你选那个Clone or download,然后Download ZIP。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换网吧。我这100KB一秒都下的好好的。你选那个Clone or download,然后Download ZIP。 ...

不懂为甚公司和家里都不行
在linux上试了半天也不行,最大下载速度7k

楼主:
必须叫声恩公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必须叫声恩公了

这是干啥子的,好象是无OS,又是驱动啥的,看名字是模拟芯片的采集程序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干啥子的,好象是无OS,又是驱动啥的,看名字是模拟芯片的采集程序似的。

用来调AD9361

网友C:
会番羽土薔一切都是浮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番羽土薔一切都是浮云

我一直把ss挂起的啊
你下载文件试试

网友:
看来大家貌似不懂得利用资源啊,我来科普一下吧:
1 首先你得有个SS,如果木有,那那..... 祈祷你的梯子能套用到以下的步骤中吧;
2 下一个IDM (internet download manger);
3 当下github的source code时,在IDM option里面,有个的proxy的选项,SS的选择socks5代理,其他的请根据实际情况填写;

这时候你会发现,IDM可以下载得动github的数据了,而且速度==梯子的速度。

网友:
跟网有关系,我在家里和公司也是下载速度不到10k,之前也是找朋友帮忙下。后来要编译OPENWRT,在路由器上开SS下载速度就能到100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