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低温无铅焊锡/锡膏的坛友么?

楼主(2017-07-10):
看到有成分是Sn42 Bi58的焊锡丝/锡浆

号称熔点只有138℃,而且是无铅的

有没有用过这种成分的?

用起来手感和SN63Pb37的差多少?

浸润呢?

网友:
凡是含有铋的锡膏  如果为了产品质量  或者 有插座 插头 USB 头 等  需要任何一丁点受力的 ,请放弃使用,最好是禁止使用,不然100%你会后悔,因为 锡和铋的合金  哪怕是铋的含量为1%  都非常非常的脆。  楼主说的这种  基本上贴的USB头   1206 电容  几乎是用手一抹  跟着元件全部掉下来,完全不能受力,所以  只要对强度有要求的  1  有铅 标准的 623 36   强度最好 也最推荐,2 无铅,无铅就要 99%锡 1% 铜   这是最好强度的, 其次是  低内阻的  96.5% 锡  0.5%铜 3% 银   这个是最好的 同时也是最贵的。至于温度,这三者的话    第一个  最低  第三个其次   第二个最高   楼主说的那个规格 温度的确足够低。仅仅给楼主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建议用

听说Bi会慢慢挥发,不知是不是真的。

网友:
用过这类的,不是这家的,成分一样,说起来都是泪啊,不知道是我们用的那家锡膏质量问题还是我们操作问题,焊接完了,芯片的脚之间都是锡珠,我们回流焊的温度都是严格按照厂家推荐的曲线设定的,

网友:
最大的问题是焊点强度太低了。

网友:
千万别用,焊玩了稍微一碰就掉

网友:
是,强度太差了,损失很大

网友:
用过,不知道没整好还是怎么回事。强度让人绝望,用轻轻一推就掉,断面平整发白,像刀切下来的一样。

楼主:
感谢楼上大佬们的解答、

老老实实用正规的无铅了

网友:
没有那么差吧,当时为了焊5833地磁计,这玩意太脆弱,普通焊锡焊了好多个只有一个好的,用了这种低温锡膏就很好焊了。顺便板子上的小贴片电阻和小芯片都是这个焊的。没有专门焊大零件测试过强度,但是用在小零件上没问题。

网友:
SnBi焊料没用过,但是听说有这样的问题:
- 焊料在降温还是什么环节不好还是氧化什么的,会在元件引脚还是什么地方形成Bi的某种结晶,这个东西强度非常低,好像是很脆。
- 在长期直流电压下,会有元素迁移,最后形成晶界,然后界面的电阻/强度都有问题。

前者Google或者中文的资料搜索一下,关键词就是低温无铅焊料方面的,有一些研究资料提到了;后者是听人说的,没看到文字的资料。
低温焊料(低于SnPb)好像Bi和In组分研究比较多,Bi似乎主要是脆性,In主要是价格和储量。。。印象中。

对了,补充一点,SnBi焊料好像是要绝对无铅,有Pb好像会生成SnBiPb的合金,熔点好像不到100度且性能超差。

Sn-Cu系列的,三组分用的最多的是Sn-Ag-Cu,就是SAC305那个;四组分的有一个专利的牌号SN100C,但是有文章说这个焊料也有不爽的地方。

用起来感觉SN100C的流动性似乎能略微好一点点的样子……

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都是扯淡的扯淡
低温锡有特殊要求的才会使用,并且PCB板上的喷锡也要用低温锡
很简单:低温,锡膏融化了, ...

能推荐一个风枪适合的焊锡膏吗?“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2023-02-09):
“铋同铅、锡、锑、铟等金属组成的合金,用于消防装置、自动喷水器、锅炉的安全塞,一旦发生火灾时,一些水管的活塞会“自动”熔化,喷出水来。”

网友:
吃过亏,损失不少,当年UVC灯珠封装工艺不成熟,就用低温无铅,灯珠焊接不牢。
建议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