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工作在5V的MOS推挽芯片,自己做的这个推挽是否有缺?

楼主(2017-07-10):
如题“有没有工作在5V的MOS推挽芯片,自己做的这个推挽是否有缺?”

现在想找个工作在5V电压下的mos推挽芯片,输入10ma足够,灌入电流500ma,当灌入电流时电压不超过0.4V,控制信号电压最高5V

自己暂时没有找到合适的型号,我搭建了一个,大家帮我看看是否合理

修改原因:原理图中的二极管改到Q11mos管上

网友A:
我用TC4427驱动MOS, 挺好

网友:
有国产的5V的电机H桥,TC117HS,才2毛钱,用一半就可以了

网友:
补充一下,TC117HS是内部集成1欧姆内阻的功率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C4427驱动MOS, 挺好

我这个不是驱动mos,就是给负载通电 断电,当个开关用,当断电后 负载有电压 要控制在0.3V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TC4427驱动MOS, 挺好

如果有H桥 mos so-8用一半应该不错,不知道有什么型号,便宜,好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如果有H桥 mos so-8用一半应该不错,不知道有什么型号,便宜,好买的

TC117HS很满足啊,立创上面报价2毛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TC117HS很满足啊,立创上面报价2毛多

另外灌入电流不满足要求500ma

网友C:
MIC4420试试
建议R40串在R39上方,二者分压接PMOS门极(阻值好得调整一下),D12移到R62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4420试试
建议R40串在R39上方,二者分压接PMOS门极(阻值好得调整一下),D12移到R62上。 ...

D12移到R62上这个对,优化合理,
“建议R40串在R39上方,二者分压接PMOS门极(阻值好得调整一下)”这个没有理解

网友D:
看看 usb电源开关芯片是否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看 usb电源开关芯片是否合适

说说具体型号,还有必须手工焊接方便,最早用过一个usb开关芯片,太小了 手工焊接很容易虚焊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说说具体型号,还有必须手工焊接方便,最早用过一个usb开关芯片,太小了 手工焊接很容易虚焊 ...

RT9702A      sot23-5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D:
RT9702A      sot23-5封装

这个芯片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输出低的时候,电压最高多少?还有这个芯片供货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看着不错,就是不知道输出低的时候,电压最高多少?还有这个芯片供货怎么样? ...

立创商城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