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壤水分(含水量)怎么测?

楼主(2017-07-10):
有个项目,要求测土壤水分,放狗搜了下,实际使用的比较多的是基于频域反射原理(FDR)的测量方法,现成传感器有,但是成本有点高,想自己做,但又不太明白怎么弄,有没有做过这个的?求个原理电路或者资料。

网友A:
有频域和时域之分

网友B:
貌似加热之后称重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加热之后称重也可以。

您这个方法是标准方法,但是没法在线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频域和时域之分

能讲讲具体原理吗?

网友C:
又没说精度,你插两不锈钢棒子测电阻也是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没说精度,你插两不锈钢棒子测电阻也是一种方式。。。。 ...

精度5%就可以了。   测电阻是不行的啊。土壤含盐量影响太大。

网友:
小功率2.4G微波发射,检测反射。。。。

网友:
同样有这个需求,关注下

网友:
我们以前气象学里面是用的电阻发测量,有专门的测量工具和方法

网友:
也在关注。今天特地找了一下,也没找到介绍很细的方案。而淘宝上一大堆简单的测得也不准。电导法是通过测量土壤的电导率,间接得出土壤湿度值,由于土壤电导率不仅仅与土壤湿度相关,还与土壤中的离子种类和浓度相关,因此测量受灌溉的水质和施肥影响较大。

网友:
希望做过的给提提思路

网友D:
俺做过,fdr方式,分段校准。现成的也就几百元还贵啊,如果没有量,建议买现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俺做过,fdr方式,分段校准。现成的也就几百元还贵啊,如果没有量,建议买现成的吧 ...

有点量的,有什么资料或者书可以参考吗?

网友:
5%精度已经很高了。垃圾的20%误差都有

网友E:
楼主,找到合适的传感器了吗
可否分享下 谢谢

网友F:
5%,真的很高了。。。。。。空气湿度才1%,你土壤就5%。。。。。职业气象人撸过

网友:
土壤水分很难测准的,楼主找到方法告诉我们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5%,真的很高了。。。。。。空气湿度才1%,你土壤就5%。。。。。职业气象人撸 ...

空气1%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牛了。

传感器最少也要3000元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找到合适的传感器了吗
可否分享下 谢谢

没有找到合适的,主要是价格不合适,都要200+,希望成本控制在100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F:
5%,真的很高了。。。。。。空气湿度才1%,你土壤就5%。。。。。职业气象人撸 ...

我对这个真是有点外行,但是案子还是要做的,请教下,多少精度算是普遍水平,按照市面普遍水平做就好了。

网友:
不是很了解,但是从土壤湿度测量的目标量-介电常数来看,似乎测量电容的方式是最直接的. 判断那个"东西仪"的设备,就是直接测量电容属性的.可能是利用介电常数与频率之间的关系.我们知道电容基本的属性是"通交隔直",那么"交流"导通的频率应该和介电常数之间有比较直接的逻辑关联.

网友:
简单的办法,我会用靠谱的函数发生器,连接探针,同时探针连接示波器.插入土壤,通过改变信号频率,看看在不同的土壤湿度条件下,是不是存在便于测量的"导通"临界点.

网友:
LZ进展如何,有没有找到合适的传感器?还有土壤肥度用什么传感器,知道吗?可以告诉大家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