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捷伦示波器探头求代换品牌与型号

楼主(2017-07-10):
自己的示波器被同事借去用了一段时间,要回来后发现原装的两根示波器都已经废了。
尝试自己修复,发现跟本修不了。
tb问了下,原装的探头+关税小一千元一根,有点贵。
我尝试用国产绿杨模拟示波器上的探头,发现信号幅值根本不对,也没法调节。

现请教一下大家,有没有什么便宜点的示波器探头能够代替。

原装探头尸体如下:

安捷伦示波器:

型号:

网友A:
事实证明,不是自己的东西很少有人去爱惜。。

网友:
1 ,示波器探头如果是线短了的话 业余情况下根本不用考虑维修。不可能的事儿。
2,你用的替代探头太垃圾了。 不一定非得用原装的啊。
3,‘信号幅值根本不对,也没法调节。’ 这是带宽不对。的却无法调节。那个旋钮调节的是失真。没办法调节幅值。

你这就是普通的100M示波器。只要带宽不缩水的探头即可。

网友B:
只要选择大于150兆,功能满足要求的探头即可。原装的性价比太低了。

网友C:
我有两只几乎全新的 泰克示波器 探头。 是100M的泰克示波器带来的。我做电源相关的东西,所以买来之后一直用的隔离探头,这两个原装的探头没咋用过。
但是 那两个钩子估计是找不到了。
记得是200M的探头。
如果楼主感兴趣,可以联系一下。
我的信誉你不用担心,论坛里面卖了 4波闲置物品了。。。。
因为探头这东西基本是不会贬值的东西,而且也不占地方。所以卖了这么多闲置物品了,这对儿探头没舍得拿出来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事实证明,不是自己的东西很少有人去爱惜。。

本来他说给我买,买了一年多了也没买来,也不指望了。以后不借了也就是了。反正人家自己买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选择大于150兆,功能满足要求的探头即可。原装的性价比太低了。

谢谢指导。那我就选个普源的探头吧。听说他们之前还是给安捷伦代工的。品质应该有保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有两只几乎全新的 泰克示波器 探头。 是100M的泰克示波器带来的。我做电源相关的东西,所以买来之后一直 ...

如果两根都要,打算多少钱出?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两根都要,打算多少钱出?

哈,行情我不大了解。 200一根?  如果打算要的话,再商量。

网友:
安捷伦的默认就是x10档的。一般的探头分x1和x10。你打到x10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导。那我就选个普源的探头吧。听说他们之前还是给安捷伦代工的。品质应该有保障。 ...

网上有卖原装二手的,千万不要买浦沅的,那个夹子垃圾的要命   ,话说你要用普通探头要在探头菜单里面设置倍率,带针的是可以自动识别倍率的

网友:
给安捷伦代工质就一样,这你也信。卖给外国的牛奶不是也不加三聚氢氨,给你的呢?泰克、安捷伦的原装探头有很多,基本不用。用隔离的式100x的,我们都买台湾宝工的。国产的不是带宽以小说大,就是受干扰没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