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XILINIX(XC6SLX45-2CSG324C)

楼主(2017-07-10):
STM32串口接收FPGA烧录文件BIN,存到SPIFLSH(W25X16VSSIZ)里面,上电重启时,把BIN Load到fpga里面,bin 文件在ISE怎么配置才可以使用呢?

网友A:
直接勾选生成bin,取消drc,然后直接拿那个bin就行了。fpga把m0和m1配好即可。还有,lx45的bin约1.45MB,你用串口得半小时以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勾选生成bin,取消drc,然后直接拿那个bin就行了。fpga把m0和m1配好即可。还有,lx45的bin约1.45MB,你 ...

fpga把m0和m1配好即可,

在那个位置可以设置呢?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fpga把m0和m1配好即可,

在那个位置可以设置呢?谢谢!

难道你没有玩过fpga? 下载配置选项,硬件管脚!

楼主: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没有玩过fpga? 下载配置选项,硬件管脚!

M1 M0硬件配置好的了,只是程序跑不起来

网友:
确定config done信号有效了,才能确定你的fpga有没有跑起来

网友:
先用烧录器把bit文件直接烧进flash里,看看能不能启动,能启动了再看传输部分。如果lz没用过spartan 6就先看看ug380手册。

网友:
标题请改为 请教如何设置让 XILINIX通过 STM32 加载固件

楼主:
结贴,已经搞定了

网友:
注意高位在前还是低位在前

网友(2017-11-06):
这个标题不改是要被封的节奏啊,根部不知道说的什么

网友:
楼主你这标题 让我以为你搞了个什么高档玩意儿,结果忽悠进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