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日丽空调面板PC-P1H1Q怎么解锁?

楼主(2017-07-10):
实验室用的中央空调,可能学校为了节能,把面板锁定到22度,我觉得太低了,开一会就冻得不行,关掉一会又热的不行。
所以,我一直都是开了关,关了开……
并且这空调面板的操作方法,网上几乎找不到……可能是他们公司要求保密还是啥的
不知道咱这里有会操作的吗?

网友A:
猜测可能是某两个按键一起按,或者找找看有没有可疑的小孔,有些小孔是LOCK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测可能是某两个按键一起按,或者找找看有没有可疑的小孔,有些小孔是LOCK开关。 ...

是的。按住“点检”+“复位”会出来服务选项,再往后可就不知道怎么操作了……

网友:
直接温度调节无效么

网友:
打电话叫管空调的人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