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 MDK 转 VisualStudio工程 工具

楼主(2017-07-10):
Keil编辑太难用了,然后换到VS上面编辑MDK编译调试。自己改的并且用了很久的工具,发出来造福大众啦。。。。。哈哈哈哈哈哈哈

顺便问下大家有没有用过好用的 COG的 的圆形屏幕 ,功耗低一点的。。。。。。。

网友:
帮顶,没有推荐的屏幕

楼主:
大家对比下下效果,还有VS最好安装VASSISTX插件。    从此会爱上撸码的。哈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家对比下下效果,还有VS最好安装VASSISTX插件。    从此会爱上撸码的。哈哈哈 ...

仅仅是配色的话 mdk也可以配出来,主要是有一些mdk不具有的特性功能吧?  能否介绍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仅是配色的话 mdk也可以配出来,主要是有一些mdk不具有的特性功能吧?  能否介绍一下 ...

不仅仅是配色。主要功能是VS可以安装插件!比如代码自动补全(MDK支持不太好),注释自动添加,文件模板自动生成,高亮注释,自定义字符对齐,快速定位到函数或者参数(不管是阅读还是编辑都很好用)。多显示器同时编辑,窗口自由拖拽。总之就是比Keil好用的多。会提高编程效率,我用了一年多现在已经离不开了

WIN8 对VS支持更好

楼主:
支持的应该,转换之后项目点升级就好了

网友B:
上了你的博客看看http://www.cnblogs.com/nbsofer/p/keil2vs.html

网友C:
试了一下,转换出来的有问题,KEIL工程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不能包含其他.c文件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了你的博客看看http://www.cnblogs.com/nbsofer/p/keil2vs.html

我的是他基础上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试了一下,转换出来的有问题,KEIL工程文件所在的文件夹不能包含其他.c文件是吗? ...

可以包含。c文件。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但很少。具体原因不知道,可能和你MDK工程建立有关系。下面发个STM32的工程给你试试。   回头我找一下这个小工具的源码,发上来

网友:
也喜欢用VS ,同时标记一下:Keil MDK 转 VisualStudio工程 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包含。c文件。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但很少。具体原因不知道,可能和你MDK工程建立有关系。下面发个ST ...

好的,谢谢

网友:
我要撸 我要撸

网友:
用了ATMEL的ATMEL STUDIO,这个就是基于VS的开发环境,感觉非常爽,所以支持楼主

网友:
vs2010呢,能行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家对比下下效果,还有VS最好安装VASSISTX插件。    从此会爱上撸码的。哈哈哈 ...

请问收费的插件怎么和谐的 VASSISTX

网友D:
厉害!!!
推荐用VisualGDB,ARM系列芯片都能在VS上编辑、调试、下载,没有MDK什么事了~
建过测试程序,用了一下超爽,目前没发现问题,支持STM32CubeMX导入工程,如果VS中出现问题,还可以一下子转回MDK,超棒的!

网友:
暂时还没有用到ARM MDK。 用到时再来细读。

网友:
花式用法,可以试用一下

网友E:
VS建工程比Keil简单多了,直接可以按照文件夹路径来添加。然后点包含在项目中。完全不需要楼主的工具啊。
倒是keil傻到只能一个一个添加,并且还不支持文件路径显示。

网友:
遇到稍微复杂一点的工程,文件目录深一点,就玩的很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厉害!!!
推荐用VisualGDB,ARM系列芯片都能在VS上编辑、调试、下载,没有MDK什么事了~
建过测试程序,用 ...

VisualGDB传上来,谢谢

网友:
VS用那个版本好?

网友:
如果你是VS2017,直接右键打开目录就是了……何须另外建立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厉害!!!
推荐用VisualGDB,ARM系列芯片都能在VS上编辑、调试、下载,没有MDK什么事了~
建过测试程序,用 ...

哈哈哈,带出来一大堆好东西 666666666666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大家对比下下效果,还有VS最好安装VASSISTX插件。    从此会爱上撸码的。哈哈哈 ...

兄弟能把VS的配色发一下吗?自己老弄不好,谢谢

网友:
马克一个,KEIL转VS敲代码。

网友G:
我关心两个问题

1> VS跟MDK是使用相同的编译器嘛? 还是说可以把MDK的编译器"链接"到VS下面?

2> VS在调试状态下有相关对应的寄存器,栈,内存, 汇编等调试窗口嘛?并且有对应的器件支持包嘛?

本人不是很懂, 还请大神手下留情...

当然, 我之前接触过C#, 使用VS下写过串口上位机, 它的编辑页面真是很帅...也很方便... 这个不用质疑...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关心两个问题

1> VS跟MDK是使用相同的编译器嘛? 还是说可以把MDK的编译器"链接"到VS下面?

楼主这个工具应该主要是编辑用VS,不过之前也见到过vs直接用命令行调用keil的编译和下载的。可以用vs直接调试和下载。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关心两个问题

1> VS跟MDK是使用相同的编译器嘛? 还是说可以把MDK的编译器"链接"到VS下面?

一般都是使用VS的编辑器,编译调试还是使用MDK或者IAR。

网友G: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使用VS的编辑器,编译调试还是使用MDK或者IAR。

那本质上和SI没有区别啊, 但是SI比较轻便... 太有点大材小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那本质上和SI没有区别啊, 但是SI比较轻便... 太有点大材小用了...

对我们来算,SI够用。
但是VS号称全宇宙最牛逼的编辑器,肯定是有它的优势的,不过我没用我也不知道又是具体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能把VS的配色发一下吗?自己老弄不好,谢谢

你先备份自己的配置,然后导入我这个。不喜欢的话还可以恢复回去。工具\导入导出设置。   我的是VS2013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先备份自己的配置,然后导入我这个。不喜欢的话还可以恢复回去。工具\导入导出设置。   我的是VS2013 ...

谢谢了,回家去试下

网友:
Keil MDK 转 VisualStudio工程  标记一下,IAR也有类似工具

网友I:
引用 楼主:
你先备份自己的配置,然后导入我这个。不喜欢的话还可以恢复回去。工具\导入导出设置。   我的是VS2013 ...

不识别keil5工程的文件后缀名,有源代码么,修改兼容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识别keil5工程的文件后缀名,有源代码么,修改兼容下。

直接复制Keil5工程,改成Keil4的工程后缀就可以
  现在在公司,源码在家里的电脑里,,回头发上来

网友:
谢谢分享,又有一个可用的编辑工具。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复制Keil5工程,改成Keil4的工程后缀就可以
  现在在公司,源码在家里的电脑里,,回头发上来 ...

谢谢。我现在是把keil的后缀改成keil4使用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E:
VS建工程比Keil简单多了,直接可以按照文件夹路径来添加。然后点包含在项目中。完全不需要楼主的工具啊。

VS可以按照文件夹路径来添加?求指点下,谢谢

网友K:
我使用这个工具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Invalid File Handle. GetLastError reports 2
这个是什么原因造成??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使用这个工具出现下面的错误:
ERROR:
Invalid File Handle. GetLastError reports 2

不能转keil5

网友L:
我也发个小工具,以前网上下载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和楼主工具功能是一样的,VS2015下编辑非常好用

网友:
还有这样的工具,谢谢了

网友:
SI4.0飘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J:
VS可以按照文件夹路径来添加?求指点下,谢谢

Hi   把文件夹Copy到VS工程目录下。
然后点如下按钮

之后就会按照文件夹目录结构显示了。之后再点包含在项目中就OK拉。

网友:
楼主可以弄到IAR_Gen这么方便吗?傻瓜化的。这样就集齐两大神器了
从今天开始像开挂一般编辑IAR工程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0018-1-1.html

网友:
好工具,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Hi   把文件夹Copy到VS工程目录下。
然后点如下按钮

多谢指点。

网友:
VS还不会用,刚才试了下,看着还行。有个问题,如果我keil里新增了一个文件,要怎么操作?

网友: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不直接用source insight4?感觉编辑也还可以啊

网友M:
可以使用vscode,支持插件安装,可以实现代码补全,函数参数提示,打开速度要比vs快很多

网友:
可否在添加宏定义项的时候,自动新增一个“__CC_ARM”呢?添加之后创建的vs工程不会提示缺少uint32_t定义这样的警告

网友:
标记一下:Keil MDK 转 VisualStudio工程 工具

网友:
VisualStudio工程 下,能调试和仿真吗?

网友:
大兄弟怎么用,求指教

网友:
咋个用的哦

网友:
其实NOTEPAD++就很好用,整个打开文件搜索替换功能强大。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关心两个问题

1> VS跟MDK是使用相同的编译器嘛? 还是说可以把MDK的编译器"链接"到VS下面?

visualGDB带编译器的,可以直接编译,下载,调试上似乎比MDK弱一点儿..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也发个小工具,以前网上下载的,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和楼主工具功能是一样的,VS2015下编辑非常好用 ...

VS2010一样也可以使用吧?

网友N(2017-08-17):
引用 网友D:
厉害!!!
推荐用VisualGDB,ARM系列芯片都能在VS上编辑、调试、下载,没有MDK什么事了~
建过测试程序,用 ...

请问如何实现cubemx 导入工程呢?

网友:
好东西,keil编辑确实不好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N:
请问如何实现cubemx 导入工程呢?

官方有教程,照做就可以了
Using STM32CubeMX Startup Code Generator with VisualGDB | VisualGDB Tutorials
https://visualgdb.com/tutorials/arm/stm32/cube/

网友:
引用 网友D:
官方有教程,照做就可以了
Using STM32CubeMX Startup Code Generator with VisualGDB | VisualGDB Tutor ...

3q ,我准备去尝试下

网友(2017-11-21):
引用 楼主:
我的是他基础上改的

能够提供一下源码吗?上面博客地址的有源码不能下载了!

网友:
搞了一段时间的SE,真心感觉麻烦,现在还是用SI凑合

网友:
多谢分享:Keil MDK 转 VisualStudio工程 工具

网友:
有想试试的冲动了

网友:
可否写个详细点的攻略

网友:
以后会用到,谢谢

网友O:
用了VisualGDB自帶導入,真的是非常棒

网友:
收藏了,非常感谢。

网友P:
引用 网友O:
用了VisualGDB自帶導入,真的是非常棒

能给点更详细的资料吗?先谢过。

网友:
这个爽,老早就用过vc6.0

网友:
引用 网友P:
能给点更详细的资料吗?先谢过。

https://visualgdb.com/tutorials/arm/import/keil/

网友(2018-01-26):
起初,没用过vs(前段时间倒腾下c++,于是使用vs做未来ide,用了一段时间,慢慢开始“看不起”mdk了)。
现在,才体会楼主的“良苦用心”,在此感谢大神
最后,楼主能把附件修改下支持mdk5嘛,这样就完美了...

网友Q:
2017 VS 打开总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2017 VS 打开总出错。

最近在用 VS2017 没啥问题呀 。 打开 .dsw 文件

网友:
不错,想试试了。

网友:
visualGDB在其它家沒全系列支持

网友R(2018-07-25):
引用 网友M:
可以使用vscode,支持插件安装,可以实现代码补全,函数参数提示,打开速度要比vs快很多 ...

你好,请问vscode下要怎么用呢?

网友:
多谢,好用的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R:
你好,请问vscode下要怎么用呢?

VS code 好像直接打开文件目录就可以了,比SI还省事~~

网友:
试一试,看看好用不,谢谢

网友:
好久没有mdk了。等有空尝试下

网友:


网友:
nice,果断试用看看

网友:
能用vs直接编译调试吗?

网友:
Keil MDK 转 VisualStudio工程  标记一下

网友:
mdk好久没更新了!

网友:
这么久前就有的好东西,不用浪费了

网友(2018-10-31):
帮顶,标记一下,O(∩_∩)O哈哈~

网友:
不好意思,可以了,需要改成英文路径就可以,中文路径出错

网友:
不错的东西很喜欢谢谢

网友:
hi, LZ 可以上傳原作者的源碼嗎?

楼主(2019-04-02):
上传源码文件,修改过支持 Keil4 和 Keil5

楼主:
用于Keil生成 VS 工程的最新 exe。 复制到Keil工程目录 双击运行就可以

网友S:
核心问题:   编译hex ;  下载  ; 仿真

这3大功能,还要导回KEIL来实现吗?

网友:
如果只是简单的写程序, 还不如用VS Code, 体积小一样可以各种插件, 动手能力强点, 还可以链接GCC-ARM等, 编译调试, 如果是用STM32, Github上有个现成的插件
https://github.com/damogranlabs/VS-Code-STM32-IDE

网友:
vs工具,可以适用一下,KEIL也有代码补全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Keil生成 VS 工程的最新 exe。 复制到Keil工程目录 双击运行就可以

能用在VS2017上吗?昨天试了下有报错,用起来vs2017还很卡,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keil转vs,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Keil生成 VS 工程的最新 exe。 复制到Keil工程目录 双击运行就可以

我在WIN7 和 WIN10 系统下,MDK2vs放在工程目录下运行后生产的VS工程

均出现无法加载的情况,不知道楼主是否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T:
引用 楼主:
用于Keil生成 VS 工程的最新 exe。 复制到Keil工程目录 双击运行就可以

1. Keil4 生成为报错,但提示文件损坏,无法加载
2. Keil5 生成报错ERROR,同样提示文件损坏,无法加载

网友:
keil转vs,好东西,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T:
1. Keil4 生成为报错,但提示文件损坏,无法加载
2. Keil5 生成报错ERROR,同样提示文件损坏,无法加载

试试这个,支持MDK4 MDK5
https://github.com/armku/MDK2VC

楼主(2019-05-19):
引用 网友S:
核心问题:   编译hex ;  下载  ; 仿真

这3大功能,还要导回KEIL来实现吗? ...

对头,只是用VS编辑  因为VS编辑器功能强大

网友(2019-06-25):
引用 楼主:
用于Keil生成 VS 工程的最新 exe。 复制到Keil工程目录 双击运行就可以

使用premake插件的不维护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于Keil生成 VS 工程的最新 exe。 复制到Keil工程目录 双击运行就可以

没打开一个工程文件都要把这个软件发指导KEIL 工程目录里面吗?

网友:
其实source insight挺好用的,轻量级工具,运行速度快,效率高。用它做代码编辑器 + Keil 编译就完全够用了。
中兴和华为都是这种方案;

网友:
source insight  不是很好用吗 为啥为了编辑代码搞了个那么大的玩意?

网友(2020-08-09):
E:\1.png骗子啊,把我Keil 5.31干凉啦,只要有C++就凉凉

网友:
先标记一下,后续准备试一下

网友:
很好 试用一下

网友:
搞来搞去,还是vs code好用,并且插件还多。
ps: vs的话,太大了,有时候还会卡,打开vs时间也长,如果只用来做编辑器,感觉太笨重了(或许我电脑太差劲了)。

网友:
厉害啊,好工具,编译速度应该还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