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中的动态进角是什么原理?

楼主(2017-07-10):
最近发现某赢的电调中有一个叫动态进角的选项,然后电调的波形,发现波形有点奇怪反电动势上升斜率比下降斜率要陡。请教一下,电调中的动态进角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2017-08-10):
关注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这个问题。。。。

你好,你也在做电调吗?

网友(2017-09-16):
引用 楼主:
你好,你也在做电调吗?

是的,多多交流

网友(2017-12-22):
换相时间

网友:
这个调节换向时间控制是如何实现的那?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是根据转速调节那个30°延迟的时间,转速越高越小,比如25°,20°

网友C:
motor 理论还是要补补,,,,,,  好多年不搞 esc 了

楼主(2018-05-23):
好像说用动态模式可以提高效率,而且兼容电机比较强。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可能是根据转速调节那个30°延迟的时间,转速越高越小,比如25°,20° ...

哥们,你有做个这个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tor 理论还是要补补,,,,,,  好多年不搞 esc 了

网友(2019-07-12):
这块我也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