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81控制双向可控硅典型电路中的300欧是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7-07-10):
上图红色箭头所示的330欧姆,是起什么作用呢,去掉好像也可以正常工作,没有影响

网友:
抗干扰,防止误触发

网友A:
古二真
实际上意义不大,对于多数电流比较大的可控硅来说,控制极的内阻要元小于这个阻值的。
对于BT系列的小电流的,甚至是97A6什么的,还有点用,多数BTA系列的触发电流30MA以上的,控制极内阻一般小于100欧姆了,甚至小于50欧姆了,要用330的电阻旁路多少电流?

网友:
3楼所言极是,,,,不过留着这个,心理安全作用也很大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古二真
实际上意义不大,对于多数电流比较大的可控硅来说,控制极的内阻要元小于这个阻值的。
对于BT系列的 ...

我的一个电路用到了2个晶闸管,其中一个是用的是BTA12控制负载(纯阻性)是 控制导通角,当控制负载 不是完整正弦波,并关闭97A6导通时,会造成97A6的负载--电机(15w)产生震动,说白了就是受到了BTA12开关负载的影响,请问这种问题如何解决?电路如图

另外并联在可控硅边上的电阻串电容(39R 0.01uF) 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一个电路用到了2个晶闸管,其中一个是用的是BTA12控制负载是 控制导通角,当控制负载 不是完整正弦波 ...

12控制的是感性?
之前说了的,那个电阻对97A6是有效果的,你可以试试的。你查下97A6的触发电流是多少?而且这么小的东西也不容易做的触发电流很大。就像很大的那些型号触发电流也坐不了太小一样的。
阻容吸收,对于感性负载有用,但是,参数要根据负载调整才能达到预期效果,不能拿来主义。另外阻容吸收也会减小对97A6的干扰。
论坛有一个很早的帖子,那个前辈讲的很详细,非常好,你可以搜一下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控制的是感性?
之前说了的,那个电阻对97A6是有效果的,你可以试试的。你查下97A6的触发电流是多少? ...

负载是电机,还记得当时帖子的名称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负载是电机,还记得当时帖子的名称吗?

一个大电机一个小电机?
忘记了,搜可控硅就应该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大电机一个小电机?
忘记了,搜可控硅就应该有吧

控制导通角的是一个纯阻性负载,97A6控制一个15W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