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机械硬盘接到树莓派,我希望硬盘永不休眠,有什么高招?

楼主(2017-07-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A:
找找有没有硬盘盒的固件升级工具,有些工具带有休眠时间修改功能,我的Orico盒子修改过,否则根本没法用,休眠了直接唤不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找找有没有硬盘盒的固件升级工具,有些工具带有休眠时间修改功能,我的Orico盒子修改过,否则根本没法用, ...

我改过也木用,最后自己写了个小程序,每10秒写32KB的0xFFFFFFFF,然后4MB回滚。。硬盘就不再卡了

网友:
当时也找了许多办法,还有人是这样搞的:打开个音乐播放器循环播放音乐,让它无法休眠。在pi上面写一个脚本,定时若干时间执行一下简单的命令如ls不知可不可行。

网友:
先安装hdparm:
sudo apt-get install hdparm

重启后运行:
sudo hdparm -S 0 /dev/sda

网友C:
有的硬盘盒会自己覆盖休眠设定,并且不支持从系统设置,这种比较坑爹,最好换掉。

网友:
我以前在路由器上用过的土办法,参看《解决 Eee PC 900HA 硬盘烦人的咔哒声

PS,我的 Asus WL-500gP 路由器外接的是一块从笔记本中换下来的东芝硬盘,可能也是默认的 APM 值低,总是咔咔响。我的解决办法是写了一个 access-hdd 丢到 /opt/bin 中,并使它在系统初始化时运行,内容如下:
#!/bin/sh

while true
do
    ls /opt/tmp/empty > /dev/null
    sleep 5
done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硬盘盒会自己覆盖休眠设定,并且不支持从系统设置,这种比较坑爹,最好换掉。 ...

我这个板子就是这样,用hddscan全部禁了,结果还是5分钟休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改过也木用,最后自己写了个小程序,每10秒写32KB的0xFFFFFFFF,然后4MB回滚。。硬盘就不再卡了 ...

我这个可以,几个月了没休眠过。之前是只要1分钟不用就休眠,要重启才能唤醒,根本没法使用。不过我的是挂在windows上。

网友:
有个通知硬盘休眠的进程,关掉就好

网友D:
http://www.mkitby.com/2016/05/15 ... s-manage-hdd-power/

继续检查硬盘是否支持hd-idle,

sudo hd-idle -i 0 -a sda -i 300 -d
You should see output like this

probing sda: reads: 13418, writes: 594344
probing sdb: reads: 146538, writes: 429152

按 Ctrl+C 停止 hd-idle

编辑配置文件,

sudo vim /etc/default/hd-idle
修改下面来开启hd-idle

START_HD_IDLE=true
调整空闲时间为10分钟 (60 秒 * 10)

HD_IDLE_OPTS="-i 0 -a sda -i 600"
重启服务,

sudo service hd-idle restart
如果hd-idle也不支持,可以试下 sdparm

网友:
写一个python小程序,定期访问一点数据就行拉

网友:
orico的休眠很是蛋疼,写了一个定时写磁盘脚本也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mkitby.com/2016/05/15/raspberry-pi-nas-manage-hdd-power/

继续检查硬盘是否支持hd-idl ...

hd-idle和hdparm都不在默认镜像里面,需要手动安装,自己手动装的没理由不知道怎么回事吧。

网友:
用WD和希捷的移动硬盘,休眠还可忍受,曾经手贱买过一个朗科的640GB,用了三天,忍无可忍直接丢到电视机上放视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