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16f887控制IO无反应?

楼主(2017-07-11):
程序如图,简单的控制PORTB全部高电平,但实测只有RB2是高电平,为什么?

网友:
1 configure bit
2 andsel? comm?有几个寄存器可能需要提前预置
3 拔除编程器或者配置mlcr relese

网友A:
看错误提示,可能你根本没有烧程序进去。

网友:
没有关闭ADC模块功能。

//ADC Prototypes:
_bif void setup_adc_ports(int32 pins);
_bif void setup_adc_ports(int32 pins, int32 reference);
_bif void set_analog_pins(int32 pins);
_bif void set_analog_pins(int32 pins, int32 reference);
_bif void set_adc_channel(int8 channel);
// Constants used in SETUP_ADC_PORTS() and SET_ANALOG_PINS() are:
// First argument:
// OR together desired pins
#define sAN0            1       //| A0
#define sAN1            2       //| A1
#define sAN2            4       //| A2
#define sAN3            8       //| A3
#define sAN4            16      //| A5
#define sAN5            32      //| E0
#define sAN6            64      //| E1
#define sAN7            128     //| E2
#define sAN8        0x10000     //| B2
#define sAN9        0x20000     //| B3
#define sAN10       0x40000     //| B1
#define sAN11       0x80000     //| B4
#define sAN12      0x100000     //| B0
#define sAN13      0x200000     //| B5
#define NO_ANALOGS      0       // None
#define ALL_ANALOG   0x1F00FF    // A0 A1 A2 A3 A5 E0 E1 E2 B0 B1 B2 B3 B4 B5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错误提示,可能你根本没有烧程序进去。

解决了,确实没烧进去,编译器没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