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学习识别图像上汽车的区域,刚刚把网络训练出来

楼主(2017-07-11):
平台                        tensorflow
数据集                    KITTI街景
卷积网络结构        类GoogLeNet 8层网络使用了GoogLeNet的ICP层
                                RGB image---->5x5x64conv(stride 2)---->Maxpool(3x3 strid 2)---->3x3x80conv(stride 1)----->ICP0(1x1,3x3,5x5,maxpool)---
                                ---->Maxpool(3x3 strid 2) ----->ICP1(1x1,3x3,5x5,maxpool)----->Maxpool(3x3 strid 2)----->ICP2(1x1,3x3,5x5, maxpool)----
                                ---->3x3x2conv(stride 1)------> posibility map

下面是结果图每张图有4个plot 每个plot从上到下依次是:自然图像输入,Car概率,Non-Car概率,100%Car区域。

网友:
牛掰,看上去很深奥。老司机,求带路,指导一下,怎么上手。

网友A:
楼主搞机器学习很牛B哇!这个训练了多久?

网友:
多图杀流量啊,哈哈哈

网友B:
很早以前研究过一阵子图像识别,得出一个结论:坑太大了,不够自己填的。
现在看到这个,感觉深度学习在一些领域,真的很厉害。上面的这种识别率,在传统算法实现上,估计花1000倍的精力都达不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研究过一阵子图像识别,得出一个结论:坑太大了,不够自己填的。
现在看到这个,感觉深度学习在一 ...

传统算法做不到。想都不要想。深度学习啊,相当于变相的几十次高阶方程,参数几万到几百万个,在几十维下做拟合。这些参数手调直接到手软。

网友D:
CPU够快何需调到手软

网友E:
楼主大牛啊!佩服!卷积层采用的是GoogLeNet模型训练数据?车概率显示是用备选区域方式?

网友:
老司机,带个路!

网友:
引用 网友D:
CPU够快何需调到手软

典型的只要推力足,火砖都可以飞。
英特尔cpu默秒全,你怎么不用英特尔的智能手机。
竞争找最优,才是合适的。

网友:
牛逼得一踏糊涂!!!!

网友F:
很牛,大的、小的,不同角度的都能识别。

网友:
厉害,我还在学习CNN的,求老司机带个路。

网友:
目前基本掌握NN 真在学习CNN

网友:
楼主厉害,,
据说深度学习在图像识别领域非常成功!!

网友:
祝贺楼主,深度学习将会在以后的各个领域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很牛,大的、小的,不同角度的都能识别。

颜色能识别么?

网友G:
比如能否根据果的颜色 判断出一个苹果是熟的还是不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比如能否根据果的颜色 判断出一个苹果是熟的还是不熟的?

那个需要另外训练了

网友:
很牛的,现在的ADAS可以识别几个车的是用什么方案的?

网友:
老司机有没有机器学习入门指引,外行好羡慕

网友:
看上去好直观啊,

网友:
效果不错啊,tensoflow好像只能在LINUX平台运行吧,期待楼主教程啊。

网友:
好厉害啊!不受光照和颜色影响,车辆和行人都能识别准确,膜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传统算法做不到。想都不要想。深度学习啊,相当于变相的几十次高阶方程,参数几万到几百万个,在几十维下 ...

太赞同了。
有个说法,深度学习这块,学了一般又用不上。但搞IT的好像不得不学,否则就落伍了。
个人感觉是,要学这块,就得找个还没被关注的领域,用心花精力研究,搞个模型,收集学习数据。有一定效果之后,再杀出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太赞同了。
有个说法,深度学习这块,学了一般又用不上。但搞IT的好像不得不学,否则就落伍了。
个人感觉 ...

方便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
这个把抽象的AI一下拉到现实中

网友:
不明觉厉 把高大上变形象了

网友:
我同事也在做,用的caffe框架,用GPU算,能够在一个视频流中用框框框出车,他说是外国人训练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机器学习很牛B哇!这个训练了多久?

从一切混沌到这个用了4个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大牛啊!佩服!卷积层采用的是GoogLeNet模型训练数据?车概率显示是用备选区域方式? ...

只用了3层icp,加上3层卷积层, 网络是直接随机初始化开始训练的用的KITTI dataset。

楼主:
引用 网友H:
做的不错,楼主暑假回国没

还没毕业回不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赞同了。
有个说法,深度学习这块,学了一般又用不上。但搞IT的好像不得不学,否则就落伍了。
个人感觉 ...

这个属于核心算法类的了就像控制原理只学会了什么用也没有,但是放在一个具体的应用上面,就是一个画龙点睛之笔。基础的模数硬件电路做好,操作系统移植好,机械执行机构做好加上控制算法就变成KUKA这类工业机器人了。
这个也一样,很多做这个的人都只局限于用GPU训练一个网络然后就供起来了。但是其实和基础的互联网结合起来就解决了很多问题。再比如如果有PCB设计基础,单片机嵌入式设计基础,会FPGA,在FPGA上部署神经网络那就不一样了。 比如深圳2016年中旬的一个创业公司 DeepHi。  再者用fpga部署卷积网络要牵扯模型压缩,以及需要了解fpga从而为fpga而制定模型压缩算法。 现在有的压缩算法是Deep compress 和 Xornet。

楼主:
请戳 西安子午大道.avi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YwUMbfnqaFA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属于核心算法类的了就像控制原理只学会了什么用也没有,但是放在一个具体的应用上面,就是一个画龙点 ...

看来以后会出很多定向功能的芯片啊。一旦人家出了芯片,相关部分就基本没自己的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JI.chen在做大数据,你俩可以交流。

你最近怎么样?四年多没见了。

网友(2017-12-04):
楼主能提供点教程就好了

网友I:
无限膜拜中 有没有关于fpga在这方面的入门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I:
无限膜拜中 有没有关于fpga在这方面的入门资料?

没有什么资料吧,基本的数字信号处理,和数字电路设计就够了吧。一般根据需求设计就好了,然后就是不断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什么资料吧,基本的数字信号处理,和数字电路设计就够了吧。一般根据需求设计就好了,然后就是不断优 ...

楼主给指一条路啊,门外汉怎么入门呢?现在搞得是VCU开发,机器学习说不定以后能用到里面

网友J:
楼主的效果,opencv特征识别那套完全可以,识别率和训练集大小相关

楼主(2018-01-10):
引用 网友J:
楼主的效果,opencv特征识别那套完全可以,识别率和训练集大小相关

opencv 的haar cascade 吗?:)
我楼主位放的效果图已经不是我的state of art了

网友:
老司机,带个路!
能否提供点教程啊,供新手入门

网友:
楼主,问一下我想识别图像中有几个东西,东西可以人为贴身颜色图标,只要能识别就行,怎么能简单实现

网友:
开了眼界了,无人驾驶,如何上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