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T232RL VCCIO 接1.8V LDO ,电压被FT232拉高到2.0V?

楼主(2017-07-11):
大家好,使用FT232RL 1.8V IO电平,电源是USB5V-LDO-1.8V-vccio  结果发现电压被拉伸到了2.0V 左右,如果VCCIO悬空,VCCIO 自己有2.4V 左右的输出电压?这个要怎么接,才正常?
看手册直说,只说1.8V来自USB 5V 就可以。。

网友A:
LDO-1.8V是内部稳压器输出的电压,VCCIO接到这路LDO,那么TXD和RXD的电平电压就应该是1.8V
但是TXD和RXD接到外部串口通讯电路后,这两个线的电压会受外部电路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LDO-1.8V是内部稳压器输出的电压,VCCIO接到这路LDO,那么TXD和RXD的电平电压就应该是1.8V
但是TXD和RXD接 ...

现在外面串口线还是悬空的,没有接东西还。担心是不是哪里接错了。

网友A:
那你贴个原理图,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不接外部串口电路时,你实测一下LDO的电压是不是稳定的1.8V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贴个原理图,让大家帮你分析分析,
不接外部串口电路时,你实测一下LDO的电压是不是稳定的1.8V呢? ...

RX TX 悬空下,测试电压就是2.0V。

网友B:
把两个led去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led去掉试试

有道理,,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两个led去掉试试

确实是5V倒灌了,拆掉就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