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保证两路电机同步?

楼主(2017-07-11):
发帖求问,如何保证两路电机同步,两路电机均带有霍尔,同时推动一个箱子,箱子可能一边轻一边重,如何保证两路电机速度一样的同步输出?现在两路电机均采用PID调节,遇到,左右两个电机速度不同步?如何解决?

网友:
只能用圈数来调整PID了

网友:
如果你的控制器支持脉冲控制方式的就简单了,把BLDC或者PMSM当步进电机用,使用一路脉冲控制两个电机

网友:
速度控制加位置控制

网友:
用一大一小电机,配合差速转向机构。大电机控制前进后退,小电机控制差速转向

网友:
三轮电动车而已,电机带动传动轴,轴带动2个轮子。高级点加差速器。想要同步控制估计非常难,如果一路坏了还会翻车。用差速器加一个大电机才是王道。

网友A:
搞伺服电机的时候从某国产品牌伺服手册上发现的奇淫巧技:龙门架结构使用双电机驱动时如何保证两个伺服严格同步?答案:把对面电机的编码器插到此面电机的驱动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搞伺服电机的时候从某国产品牌伺服手册上发现的奇淫巧技:龙门架结构使用双电机驱动时如何保证两个伺服严格 ...

交叉接吗,怎么感觉像是正反馈。1号电机接1号编码器,2号电机也接1号编码器,一个主动,一个随动,会不会是这样接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伺服电机的时候从某国产品牌伺服手册上发现的奇淫巧技:龙门架结构使用双电机驱动时如何保证两个伺服严格 ...

这有用?。。。

网友:
箱子不用转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伺服电机的时候从某国产品牌伺服手册上发现的奇淫巧技:龙门架结构使用双电机驱动时如何保证两个伺服严格 ...

奇技淫巧。。。。楼主的奇淫技巧,那是小黄书看多了吧,形容床上功夫倒是恰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搞伺服电机的时候从某国产品牌伺服手册上发现的奇淫巧技:龙门架结构使用双电机驱动时如何保证两个伺服严格 ...

我有时测试的时候就是这样干的啊,把一台电机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另一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做位置控制,两台电机就同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有时测试的时候就是这样干的啊,把一台电机的编码器输出信号接到另一台驱动器的脉冲输入口,做位置控制 ...

我去,这也行。。。。
这还需要 两台驱动用同一个脉冲信号 。

网友:
LZ 是常州东郊的吗?我去年面试过一个做类似产品的公司,也碰到了类似问题(四个负反馈电动推杆推动一个桌子或床),不知道现在解决了没有

网友:
使用两个伺服,一个驱动器的分频输出接到另一个的输入上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个可以参考双轮平衡车的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交叉接吗,怎么感觉像是正反馈。1号电机接1号编码器,2号电机也接1号编码器,一个主动,一个随动,会不会 ...

是这样的,机床同步控制很多都是这么在做。

网友:
看成本,机床上用伺服电机方案贵,都是0.01m 级别的控制,但是肯定可以实现,本身伺服驱动器上就有这么介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