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8层高频核心板的PCB制作难度和价格如何?

楼主(2017-07-11):
准备学习下复杂核心板的PCB的制作方法,例如AM3352,IMX6系列的板子,频率设定在500~800MHZ。有几个问题想咨询下坛子里的PCB大咖:
(1)对于4CM*5CM,或者5CM*7CM的6层或者8层核心板,打样和批量价格是多少?核心板的价格占产品总价中的比例是多大,算比较合理?(因为长期做2~4的中低频板,对高端PCB行情了解比较少)
(2)6~8层的PCB制作难度如何,除了做等长、差分、阻抗匹配等,还需要增加盲孔和埋孔或者其他特殊处理方法吗?
呼唤大咖。

网友A:
eda365有不少作品分享,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
工控类的处理器一般用不到盲埋孔

网友B:
工控做通孔,做到最小机械化孔,可以做到0.25/0.4
差分,看信号,有差分信号的就做差分,并且做好阻抗,先用软件计算后给厂家参考,再按厂家给的具体线宽进行调整。
阻抗和叠层自己分配好。通常有90ohm /50ohm/75ohm/120ohm,各种不同,主要看信号。 叠层厚度先用软件做个计算,同样也是发给厂家进行控制。

通讯板(终端设备,RF数字音频等混合型)多数为一阶盲埋孔。有空间不做盲埋最好。价格太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工控做通孔,做到最小机械化孔,可以做到0.25/0.4
差分,看信号,有差分信号的就做差分,并且做好阻抗,先 ...

盲埋孔应该是针对不同板材混压的吧。比如上面2层填充材料是高频材料,下面是普通fr4,则打通孔的话高频材料就废了。

网友D:
不到最后一步,宁愿加层, 也不要出盲埋孔。
至于你说的AM3352 和 IMX6。 官方都有参看板,你没把握就照抄DDR部分就好,其他的随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盲埋孔应该是针对不同板材混压的吧。比如上面2层填充材料是高频材料,下面是普通fr4,则打通孔的话高频材 ...

这个通常在做画板之前就提出要求,厂家会给出建议。包含半卦片材料都会有。

网友:
楼主这个应该叫高速板。高频(RF)。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到最后一步,宁愿加层, 也不要出盲埋孔。
至于你说的AM3352 和 IMX6。 官方都有参看板,你没把握就照抄 ...

DDR参考官方,保证等长和3W,以及阻抗要基本没太大问题。

网友E:
最近询了6,8,10层1阶HDI板,比同样的6,8,10贵2倍以上,非常不划算。高速板我这一般最小线宽间距0.1/0.1mm,过孔最小0.2/0.4mm,阻抗叠层可以自己算的。
正常FR4的6,8,10层工程费为1800,2500,3500,阻抗沉金高TG都要再加钱,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工控做通孔,做到最小机械化孔,可以做到0.25/0.4
差分,看信号,有差分信号的就做差分,并且做好阻抗,先 ...

我对阻抗匹配的理解是,PCB厂家给出他们的生产工艺极限,比如最小孔径,最小线间距,最小线宽等,在这个极限范围内控制走线宽度,线间距以及与参考层的距离。
曾经在国内某通用平台上打4层板,他们说每层的距离都是固定的,不可调整,这让我很惊讶。最后只好在固定层间距的条件下,去控制走线做阻抗匹配了。
不知道你们做>=6层板时,每层的铜箔厚度、层和层的间距都是可以自定义调整的吗,然后再报给厂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对阻抗匹配的理解是,PCB厂家给出他们的生产工艺极限,比如最小孔径,最小线间距,最小线宽等,在这个 ...

6层以上的话都是自己先通过软件算好,厂家会给出一个范围,(有可能是工艺极限),再用范围根据软件计算出线宽线距,再提交给厂家。
如果厂家做不到,建议换厂家。有很多小厂家对高速板控制不是很好,对于要求高的还是多参考几家PCB厂家。 通常最细的走5mil /6 mil线比较多,4mil的会少一些。。0.1的孔基本是激光孔
这种情况看pad的密度来决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在广州和深圳帮客户做过8年的类似核心板,广州深圳很多的多层开发板都是我做的,楼主目前很多信息都 ...

求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询了6,8,10层1阶HDI板,比同样的6,8,10贵2倍以上,非常不划算。高速板我这一般最小线宽间距0.1/0.1 ...

相比传统的6mil线宽和间距,0.1mm的线宽和线间距,也就相当于4mil了,这个确实比较细了。搜索了一些公司,有些竟然可以干到2mil的线宽和线间距。
对于你所说的6、8、10的工程费报价,而且是正常的FR4板,确实比想象中的高出很多。但是批量了,工程费应该会被稀释掉。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个人在广州和深圳帮客户做过8年的类似核心板,广州深圳很多的多层开发板都是我做的,楼主目前很多信息都 ...

同求联系方式另外4层板带阻抗的板子量产大概多少钱一平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eda365有不少作品分享,可以参考看看

eda365,相见恨晚!
eda365,相见恨晚!
eda365,相见恨晚!

网友A:
引用 楼主:
eda365,相见恨晚!
eda365,相见恨晚!
eda365,相见恨晚!

既然如此,在推荐你一个ntpcb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如此,在推荐你一个ntpcb

谢谢推荐这2个论坛

网友:
感觉多层板,很考验画板水平,会的人和不会的人画出来的板子比价格可以差好几倍

网友:
eda365 +1            .

网友(2017-09-11):
引用 网友G:
同求联系方式另外4层板带阻抗的板子量产大概多少钱一平米?

四层板带阻抗板批量大概在800-1000元左右,有资料可以报详细价格。
QQ,1278924947

网友:
引用 楼主:
eda365,相见恨晚!
eda365,相见恨晚!
eda365,相见恨晚!

+1 顶楼上一下

网友:
高速多层板一般都比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