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 FOC4.3库怎么可以支持绝对式编码器接口

楼主(2017-07-11):
ST FOC4.3库只支持正交编码器,如何才可以支持绝对式编码器接口呢?

网友(2017-08-31):
增量编码器我都没成功呢

网友:
自己改改吧,将角度的值用绝对式编码器读到的值来替代试试吧,主要数据转换哦

网友:
大神,我在看ST FOC 4.2版本的时候,发现它的无感启动的时候没有预定位,但是,workbench里面可以设置的,不是很理解为什么,另外,还想请教一下ST 的on-the-fly 功能如何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