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A16双向可控硅能带多少负载?

楼主(2017-07-11):
BTA16双向可控硅能带多少负载?
这个表格看环境温度25°只能带2.7A左右的负载

网友:
的看散热片的。

楼主:
散热好就能做到16A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散热好就能做到16A吗

足额16A   220V   3520W   你还是换 固态继电器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足额16A   220V   3520W   你还是换 固态继电器吧。

固态继电器好多里面也是用可控硅,散热不好一样玩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足额16A   220V   3520W   你还是换 固态继电器吧。

不要这么绝对吧,人家标称是16A的,肯定是能达到的,比如放在液氮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足额16A   220V   3520W   你还是换 固态继电器吧。

哦,那没有的。我大概5A。有铝板散热。上面的曲线图是不是不加散热片时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固态继电器好多里面也是用可控硅,散热不好一样玩完。

我知道固态 也是可控硅 但是 固态的接触面和 普通的这种封装的接触面积相差太多了。

网友C:
还要看负载的性质吧,纯电阻的和容性及感性的又不一样。

网友D:
买个试试不就知道了,何必那么纠结

网友E:
我带过1.5kw220v电热丝,过零触发,无导通角,装在铝质外壳上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哦,那没有的。我大概5A。有铝板散热。上面的曲线图是不是不加散热片时的参数? ...

这个参数跟你加不加散热器无关,看的是温度。你不加散热器,温度自然就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带过1.5kw220v电热丝,过零触发,无导通角,装在铝质外壳上的

恩,应该是这样了。散热足够好能带16A。我的5昨晚试过了,有铝板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参数跟你加不加散热器无关,看的是温度。你不加散热器,温度自然就高。  ...

不加散热会烧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试试不就知道了,何必那么纠结

已经生产了,客户反馈有些芯片烧了。加热不够快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要看负载的性质吧,纯电阻的和容性及感性的又不一样。

是的,我这里只是电阻加热块

网友:
16就是16,纯阻性,风冷,正品,没问题,用好点的硅脂,最大号那种CPU风扇散热器,不信自己就去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