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买的USB CNC,电机回原点怎么办?

楼主(2017-07-11):
网上买的USB CNC,电机回原点怎么办?
如图,
板子上好像没有接原点感应信号的地方啊?
回原点怎么办?手动移轴回原点 ?
没玩过,现在想要将一个旧设备改成雕刻机玩玩,在网上买了个,

网友:
只能软件里控制了吧

网友:
有回零信号啊,那个就原点吧,开关三轴并联,那个轴动就是哪个轴的原点了。应该这样的。可能是吧。

网友:
玩具级别的东西,只能靠软件回零了,工作过程一旦受干扰断开连接,只能呵呵了。

网友:
IN4 和IN5 的具体描述是啥?

网友:
就是没有机械回零检测开关,我才不得不用mach3的。

网友:
各轴限位竟然都没有

网友:
手动到需要设为零点的地方,运行g92x0y0z0就可以了

网友:
USB接口的?用的啥MCU实现的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