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论坛里呢高手,关于PLL频谱很差的问题

楼主(2017-07-11):
最近调一个变频器,频谱很差,发现是PLL出来的频谱很差,环路滤波器是按参考的设计的,芯片是ltc6946,频谱如下图

网友:
环路滤波器是对带内噪声抑制,上面的频谱图,带内都还没有展开。
如果对这个没展开的图就已经不满意了。
那你应该先检查你VCO的电路了,环路带宽外的噪声基本上是由VCO特性决定的。

网友:
参考的相燥如何?

网友:
看着像电源没滤干净

网友A:
别告诉我参考时钟你用的便宜的有源晶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别告诉我参考时钟你用的便宜的有源晶振

求大师推荐些好买到的晶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告诉我参考时钟你用的便宜的有源晶振

用的是信号源,没有想到这么差的频谱

楼主(2017-11-14):
引用 网友B:
E4408B不错,哈哈

公司最好的一台频谱仪,

网友:
引用 楼主:
公司最好的一台频谱仪,

楼主上一个测试普通四脚晶振的频谱图看看,应该不差的吧。

网友C:
楼主的环路滤波器电容用钽电容试试。
另外,输出有带通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环路滤波器电容用钽电容试试。
另外,输出有带通吗?

输出带通是滤不掉的,钽电容有效吗?有什么好处。

网友:
软件......调试........增加步长......减少分频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