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针筒锡膏的锡固化,挤不出来。

楼主(2017-07-11):
锡膏是新买的并非放久了固化,锡膏是维修佬10CC的针筒锡膏,灌进30CC的针筒里面,用手动点胶枪进行点锡。锡膏是新买的,一开始使用很流畅,但是30分钟后就出现只能挤出助焊剂,同时针筒活塞后面也冒出很多黄色的助焊剂,接着就完全挤不出来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网友A:
这玩意很容易就挤不出来的 放到时间稍长就这样  貌似要放冰箱的 请问你的手动点胶枪是哪个,有链接吗?我一直没找到合适的,淘宝上都是30cc的针筒貌似不配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很容易就挤不出来的 放到时间稍长就这样  貌似要放冰箱的 请问你的手动点胶枪是哪个,有链接吗?我一 ...

新买的,灌进去使用30分钟就出问题了。

自己搜索“点胶枪 锡膏”,我用的是30CC的胶枪,是买针筒自己罐的。

网友A:
刚才没细看,你原来是把它倒出来放到30cc针筒啊,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可行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没细看,你原来是把它倒出来放到30cc针筒啊,我也不知道这样做是不是可行呢

可行的,但是时不时出现这个问题,我现在用主要用的是10CC维修佬的锡膏,即使固化了,损失也不大。

网友(2017-09-27):
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法。 点胶机吗?

网友:
不能放针筒里面,需要冰箱保存。很容易变质的,比如助焊剂容易吹了后有胶质,或者吸水了,或者分层了。这个用之前必须像水泥一样调和到合适粘度比例。反正不好搞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到最后至少有一半的锡膏不能用,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同样的问题,到最后至少有一半的锡膏不能用,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 ...

好像找到原因,是储存问题,锡膏怕太阳。自从远离窗口后没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