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的IO跟UNL2003这类芯片连接需要串电阻吗?

楼主(2017-07-11):
我看了手册STM32的IO是有两个保护二极管的, 这样是不是可以跟ULN2003这类芯片直接连接, 串口的TX,RX跟Wifi模块连要不要串电阻, AD输入也要不要串一个电阻?

网友A:
作为可靠性高要求设计,需要串联电阻,一旦ULN2003失效,12V高压加到IO有可能导致单片机也跟着挂了。如果加一个1k欧姆的电阻,就算12V加上去,单片机也不会挂。
作为AD芯片也是同样的道理,电阻加的越小越好,但要保证前级调理运放失效的时候,电源电压加上来也不会导致IO挂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为可靠性高要求设计,需要串联电阻,一旦ULN2003失效,12V高压加到IO有可能导致单片机也跟着挂了。如果加 ...

其实串一个电阻能不能用在防止静电或者浪涌之类的情况?

网友B:
别小看串一个电阻,其实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小看串一个电阻,其实作用还是很明显的

除了防止高压加到IO上外还有其他作用吗? 例如在连接的电路的工作电压是5V以内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具体的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防止高压加到IO上外还有其他作用吗? 例如在连接的电路的工作电压是5V以内的这种情况有什么具体的作 ...

很多时候还有限流,阻抗匹配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多时候还有限流,阻抗匹配等

在防静电和抗干扰方面有帮助吗?

网友C:
在防静电和抗干扰都有帮助。我之前一个公司使用pic24f系列单片机 plc单片机一般给人皮实的感觉吧?有一个io无载波模块连没串电阻,7万台里有1000多个mcu静电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防静电和抗干扰都有帮助。我之前一个公司使用pic24f系列单片机 plc单片机一般给人皮实的感觉吧?有一个io ...

如果是同一块板子上面的, 并且相关的电路不接触外壳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串?

网友D:
我只想说,LZ自己不看ULN2003的Datasheet的?比你在这里问要好得多。在这里你得到了答案,但你怎么保证你得到的答案是靠谱的?
这是ULN2003的内部结构图,它远比你想象的可靠得多。要不要加电阻,加多大,你自己决定。反正我从来不加。

网友:
压根不可能因为损坏倒灌电,人家本身就有电阻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只想说,LZ自己不看ULN2003的Datasheet的?比你在这里问要好得多。在这里你得到了答案,但你怎么保证你得 ...

理论是这样子的,当是失效分析时候,就要首先保证任何外设损坏都不能导致MCU损坏,与外设相连的IO就要能抗住任何情况下的失效电压打过来。
保证上面的后,又需要保证MCU出现任何情况下的失效都要保证人身、财产安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串一个电阻能不能用在防止静电或者浪涌之类的情况?

有好处,但不是解决之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这样子的,当是失效分析时候,就要首先保证任何外设损坏都不能导致MCU损坏,与外设相连的IO就要能 ...

按照你的说法,集成的电阻会失效?只能外置?还要非常靠近io才行吧,如果远了,干扰在靠近io那边怎么办?要不建议厂家在每个io都串联一个电阻,这样外面电路就简单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是这样子的,当是失效分析时候,就要首先保证任何外设损坏都不能导致MCU损坏,与外设相连的IO就要能 ...

要是真怕2003失效不如直接上光耦,反正我每次都是加光耦隔离。

网友F:
以前做静电实验时,如果没有串电阻会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F:
以前做静电实验时,如果没有串电阻会容易出问题。

也是使用2003或2803这种内置电阻的?如果不是,没有比较意义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同一块板子上面的, 并且相关的电路不接触外壳的话是不是可以不用串? ...

可以不用串。

网友A:
引用 网友E:
按照你的说法,集成的电阻会失效?只能外置?还要非常靠近io才行吧,如果远了,干扰在靠近io那边怎么办? ...

在做有些安全认证的时候,是这么要求的,集成电路上的加载的最高电压加到IO,不能让主控MCU失效,可以将此方法扩展到平常设计中去。

网友:
为了提高稳定性可以串个电阻

网友:
不需要串,公司已经批量出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在做有些安全认证的时候,是这么要求的,集成电路上的加载的最高电压加到IO,不能让主控MCU失效,可以将 ...

没有可比性,参考14楼回复,这芯片里面就是带电阻的三极管!甚至比一般使用三极管保护还多!请问你使用三极管串联几个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没有可比性,参考14楼回复,这芯片里面就是带电阻的三极管!甚至比一般使用三极管保护还多!请问你使用三 ...

我觉得你说的是对的,只是面向的产品对象不一样,很多产品是不用考虑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