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汽车,黑掉车机, 有兴趣的朋友一起玩玩吗?

楼主(2017-07-11):
uconnect 车机系统是克莱斯勒开发的一款车机系统, 基于黑莓的操作系统, 但是系统比较封闭, 想在上面自己开发程序比较困难,

看文档里面写到, 这套车机同时连接了车辆的两条can总线, 也就是说通过这个车机, 不光能控制车内的附件,比如车灯,雨刷什么的, 还能控制油门,方向等。
这篇文档是美国两个小伙做的实验, 暴露的安全问题导致在美国 JEEP召回了140万量自由光。

老大的帖子: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8342-1-1.html

我的想法是能不能“越狱”这个系统, 然后把自己写的程序放进去执行。
有兴趣的朋友吗? 或者车友, 一起研究下?

PS:  前几天李彦宏坐的无人驾驶汽车,就是在这款车的基础上改的, 我感觉可行性还是有的。

楼主: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28342-1-1.html

原来老大当时就发过这个文章!  就是那两个小伙干的。

网友:
车机虽然是CAN总线,但是级别很低,绝大多数时间处于接收状态。

网友:
对啊,现在一般的都只是作为can的接收器,做控制也只是一些车窗,雨刮之类的控制而已!

网友A:
我老婆一直让我给车加一个插在OBD上面的自动升窗器,但想想淘宝上那种几十、一两百的产品,鬼知道他软件是怎么写的呢,还是乖乖的手动关吧。

网友:
有谁有OBD CAN总线的协议细节就好了,可以DIY出很多东东。

楼主:
但是 JEEP这个车机, 连接了 CAN-IHS 和 CAN-C  , 也就是说可以控制ECU的, 这个系统做的应该是可以运行其他程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老婆一直让我给车加一个插在OBD上面的自动升窗器,但想想淘宝上那种几十、一两百的产品,鬼知道他软件是 ...

用的就是80块的忠诚卫士,没你想的这么烂,没问题的,锁车自动升窗,自动落锁,挺好的

网友:
感觉汽车电子,除了ECU相关控制与安全的不要去动,其它玩意都可以自己改写程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老婆一直让我给车加一个插在OBD上面的自动升窗器,但想想淘宝上那种几十、一两百的产品,鬼知道他软件是 ...

车的CAN 总线分几条的, 发动机变速的一路,车身控制的一路, 外设的又是一路,升窗器,控制不了其他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车的CAN 总线分几条的, 发动机变速的一路,车身控制的一路, 外设的又是一路,升窗器,控制不了其他的 ...

那意思是说我如果加一个那种升窗器插在OBD上面也是没问题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意思是说我如果加一个那种升窗器插在OBD上面也是没问题的吗?

升窗器出故障,如把CAN 总线都短路了,那么你的车窗等外设肯定用不了,高级的车会亮故障灯,不让你开;  但是升窗器肯定影响不了你的发动机,刹车什么的

网友C:
先要买个这种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买个这种车。。。

我的车就是这款

网友D:
汽车里面有好几条can总线,相互通过一个can网关连接在一起,如果黑掉can网关的话可以完全控制整车大部分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汽车里面有好几条can总线,相互通过一个can网关连接在一起,如果黑掉can网关的话可以完全控制整车大部分设 ...

JEEP 自由光 收音机上连接了 车辆所有的 can总线, 所以可以控制整个车辆。 问题是不想加装设备, 直接在这个车机上运行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