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ADS软件能否解决在拼板时只能拼出板框的问题

楼主(2017-07-11):
在PADS中 已经画好 拼版示意图了,直接把工程发给PCB板厂,PCB板厂经过稍微加工应该就可以做了。我需要拼版后的钢网文件(当然PCB板厂能给),但我想自己如何生成完整的拼版后的GB文件  PADS软件能否像AD那样 拼版后 把元器件也拼完,而不是只规定板框。
本人新手,还请多多指教

楼主:
这是未拼版之前。

网友A:
这个一般用CAM350搞吧,我也是猜测,没有实际弄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一般用CAM350搞吧,我也是猜测,没有实际弄过

CAM350 可以 拼, 但我也没用过,不会,现在临时下载了  学习。  不知道PADS 可不可以 拼出元器件来,目前没有找到办法。。。

网友B:
PADS不行的!
我们一直都只是拼板框给厂家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PADS不行的!
我们一直都只是拼板框给厂家就可以!

哦,感谢回复谢谢。
还想请教一下:
这样拼版框后能否给只给gerber文件给到PCB板厂,然后他们一样能帮我们拼?
还有开钢网的时候也是给这个工程给到厂家? 还是找PCB厂要到拼版后的钢网文件?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感谢回复谢谢。
还想请教一下:
这样拼版框后能否给只给gerber文件给到PCB板厂,然后他们一样能帮我 ...

可以直接拼完的GERBER发给厂家做,但最好在PCB工艺状态表上注明是多少拼。

钢网文件一般将PCB厂家出来的生产资料发给钢网厂家,他们就可以给你做钢网。为了保险起见,最好将实物一并提供给钢网厂家,为什么?因为只看资料无法完全确认一些特殊的东西是否需要开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直接拼完的GERBER发给厂家做,但最好在PCB工艺状态表上注明是多少拼。

钢网文件一般将PCB厂家出来的 ...

等PCB回来再提供实物给到钢网厂 可能慢了点,  但这其中的过程 我知道了,谢谢。

网友C:
PADS不能像AD那样拼版吗?必须要CAM350拼版?
太弱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PADS不能像AD那样拼版吗?必须要CAM350拼版?
太弱了吧,

我只能画出 拼版的板框。。。。。。找了好久也找不到办法,所以问问,是我找不到办法,还是没有办法。反正AD中复制粘贴那一套 在PADS中并不能解决问题。

网友D:
我是用 CAM350 拼板,不是PADS 弱 是PADS 更严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用 CAM350 拼板,不是PADS 弱 是PADS 更严谨。。。

这个 我赞同。

网友:
用pads一直不会拼版,每次都是让厂家帮忙拼

网友:
先把要拼的板子全选再保存为"REUSE"文件, 再在拼板文件中用ECO功能加入之前"REUSE"就可以了, 想加多少都可以.

网友:
专业一点好么,拼版本来就只要拼板框就好了。

网友:
我只是一个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