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如何接入百度云?

楼主(2017-07-11):
   最近有个项目要用到百度云服务器,因为目前百度云的物接入都是走的MQTT协议,目前用Mqttfx已经调试成功。但是用自己写的SDK去发布和订阅不成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问哪位有成功经验?目前发现登陆了服务器,但是会立马断开连接。

网友:
最近在玩8266,关注ing…

网友:
自己搞个mqtt服务器也很简单,有问题可以找我,我已经搞通了。

网友:
登陆了服务器,但是会立马断开连接
是不是你的密码不对啊;如果是发布立马断掉可能是主题没有设置好

我用的是汉枫TCP透传模块的,MQTT移植paho的,目前已经测试4天了没有出现问题。

另外百度的限制1W个设备,如果是app-云-设备的话最多只能支持5000台设备;感觉数量有点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