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用手机发出DTMF信号给单片机端,用于遥控,请教

楼主(2017-07-11):
RT
我想用手机喇叭发出DTMF音频信号,然后接收端通过Mic来接收放大,然后用HT9172 DTMF Receiver来解码给单片机识别。。。。

1、请问这样做遥控,能做多远? DTMF音频受环境干扰大吗?
2、有什么推荐的Mic放大芯片?

网友:
  这样遥控的意义是?

网友A:
这种遥控兼容性最强

这是一种存在很久的遥控方案,理论上能收到很多论文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遥控兼容性最强

这是一种存在很久的遥控方案,理论上能收到很多论文资料 ...

在Youtobe上找了几个视频,用DTMF控制机器人的,都是用手机拨打通后,再用按键遥控。。。
这和我想要的用声音遥控是两回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遥控兼容性最强

这是一种存在很久的遥控方案,理论上能收到很多论文资料 ...

请教下这个『兼容性强』怎么理解?
我的感觉:
DTMF设备又不普遍?
红外的遥控器都比它多。
要说手机的话,基本上是个手机都有蓝牙。

网友:
市面上有款 智能灯,就是用的声控。手机发超声波,板子接收。效果还不错。不需 dtmf.频率更高,没测具体是多少。

网友:
优点在哪  便宜?  通用?

网友:
等LZ玩出新高度,最近论坛各种高人层出不穷,不知道那个要把13.56M RFID做到10m的走了多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这个『兼容性强』怎么理解?
我的感觉:
DTMF设备又不普遍?

可以用诺基亚3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