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物联网系统展示,这次比较完善。

楼主(2017-07-11):
演示地址:demo.guige.io     (需要自行注册用户体验)
详细介绍:guige.io

主打 Modbus RTU 协议设备 + DTU 透传的接入方式。
对 Modbus RTU 协议支持非常完善。包含类似 Modbus Poll 软件的协议编辑器、设备类型管理、DTU 管理、设备连接状态指示、控制下发执行反馈、设备控制记录、通信日志等功能。
支持任意时间跨度的数据查询与曲线绘制,并统计最大值、最小值、平均值。包含地理分析、相关分析、表格分析三种数据分析工具。

设备总览:

设备详情:

告警:

视频监控:

网友:
好nb的样子

网友A:
非常不错。打算怎么推广?是收费定制物联网应用平台?
可以加我一下。

网友B:
参考一下,正找人做类似系统

网友C:
我们公司就缺个这样的人,哈哈哈!

网友D:
如何测到kv的电压值,硬件不是一般的强哟

网友:
有意思,这以后数据收集多了就叫大数据了,数据==钱

网友:
物联网平台
物联网网站
物联网展示

漂亮。

网友:
怎么不能注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常不错。打算怎么推广?是收费定制物联网应用平台?
可以加我一下。

打算先在网上找一些客户吧。我们主要做企业私有物联网系统,给客户部署这样一套系统,10分钟就可以上线,基本功能我们做的应该比较完善了,如果这些不能满足客户要求,可以做一些定制开发。

楼主:
私有云 ,没有用到什么其它的云,全部是自主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一下,正找人做类似系统

直接找我们就可以啊,10分钟上线一套你企业专属的物联网系统,省得找人开发费时费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公司就缺个这样的人,哈哈哈!

我们直接就可以提供系统啊,开箱即用,只要设备支持modbus rtu协议,省得招人开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何测到kv的电压值,硬件不是一般的强哟

直接从客户设备读取到的值啊,具体硬件怎么做我们没有去了解

网友E:
设备要如何上网呢?例如10台设备用485总线连接起来加一个DTU上网可以么?

网友F:
本来想体验下,demo用户登陆不了,自己注册又不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设备要如何上网呢?例如10台设备用485总线连接起来加一个DTU上网可以么?

可以啊,就是这样用的。只要485总线性能足够好,接更多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本来想体验下,demo用户登陆不了,自己注册又不成功。

奇怪了,怎么会注册不了呢,已经有几十个注册了啊,有什么错误提示吗?不行的话,用我已经注册好的用户登陆吧,用户名:demo    密码:123456

楼主:
奇怪,你也不能注册吗?有什么提示信息吗? 不行的话,先用我已经注册好的用户登陆吧,用户名:demo    密码:123456

网友F:
引用 楼主:
奇怪了,怎么会注册不了呢,已经有几十个注册了啊,有什么错误提示吗?不行的话,用我已经注册好的用户登 ...

环境:windows10 + chrome 58
用demo登录时的错误,包括浏览器Console输出

自己注册时的错误,包括浏览器Console输出

网友G:
注册成功  体验下,这个硬件设备怎么添加   有使用手册吗?另外具备哪些功能,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等等   都有吗?   最后就是费用是怎么算的?
看到客户有类似的系统   高大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环境:windows10 + chrome 58
用demo登录时的错误,包括浏览器Console输出

多谢截图!搜了一圈,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初步判断应该是ABP广告拦截插件引起的,但是这个请求具体触犯了哪条广告拦截规则还没搞清楚!!!我们还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多谢截图!搜了一圈,发现这个问题很普遍,初步判断应该是ABP广告拦截插件引起的,但是这个请求具体触犯 ...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Adblock干的。
我把拦截日志给你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G:
注册成功  体验下,这个硬件设备怎么添加   有使用手册吗?另外具备哪些功能,实时曲线和历史曲线等等   都 ...

帮助里面有说明啊,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写清楚 。简单来说接入设备,第一步,建设备类型(便于复用,下次接入同样的设备就不需要此步了),就是配置设备的modbus寄存器。第二步,建DTU。第三步,配置DTU硬件入网(需要配置5个参数:服务器地址、服务器端口、心跳包、心跳周期、注册码)。第四步,把设备添加到DTU中(也可以在第二步中做)。然后就可以查看设备数据了,也可以进行设备控制。
有实时曲线,历史曲线的功能啊,这是最基本的。还有一些其它实用的功能,具体功能介绍可以到这个网址查看:guige.io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Adblock干的。
我把拦截日志给你截图:

太感谢了! 应该是禁止了含有IP地址的API,明天改成域名形式的API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这么一说,确实是Adblock干的。
我把拦截日志给你截图:

已经改成了域名形式的API了,看看还会被ABP拦截吗?

网友:
高大上的物联网,做个记录。

网友G:
引用 楼主:
帮助里面有说明啊,就不知道我有没有写清楚 。简单来说接入设备,第一步,建设备类型(便于复用, ...

好的  监测界面可DIY吗?另外费用怎么收取,按什么标准?    咱们码农主要就是关心软件平台易用性、稳定性(不能无故掉线,有些透传云平台会不定时服务器故障,修BUG,导致第二天一早客户打电话来讲DTUping不上,数据通讯失败,有些设备是安装在户外无人值守的,ping不上就无语了,需要发送短信AT命令强制重启才行,这点蛋疼)、还有价格,如果合适的话,以后咱们外包给客户,也可以推一推。    毕竟高大上嘛,楼主搞得不错,花了心思了。希望功能不断完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已经改成了域名形式的API了,看看还会被ABP拦截吗?

已经可以啦。
再请教个技术问题:
你这个系统后台用什么数据库来存储采集数据题?Cassandra?InfluxDB?

楼主:
引用 网友G:
好的  监测界面可DIY吗?另外费用怎么收取,按什么标准?    咱们码农主要就是关心软件平台易用性 ...

监测界面现在不可以DIY啊,目前主要考虑到是以设备为单位,所以可以不需要DIY。如果考虑以传感器为单位的话就要做界面DIY功能了,这又是另一种产品形态了。要不要兼容两种形态,我们还在考虑。其实界面DIY的功能我们在上一个版本已经实现了。

我们是做企业私有部署,5W 块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已经可以啦。
再请教个技术问题:
你这个系统后台用什么数据库来存储采集数据题?Cassandra?InfluxDB?

用的 influxdb

网友G:
引用 楼主:
监测界面现在不可以DIY啊,目前主要考虑到是以设备为单位,所以可以不需要DIY。如果考虑以传感器为单位的 ...

DIY不能兼容在一起,其实以设备和传感器的存在倒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界面留接口上做文章,   确实是短板,毕竟现在的客户需求,都想要效果炫的,界面独一无二的,重要是要有自己的LOGO标识
当然云平台这块我是门外汉,以上仅仅个人观点

网友:
很高大尚 赞~

楼主:
引用 网友G:
DIY不能兼容在一起,其实以设备和传感器的存在倒不是重点,重点在于界面留接口上做文章,   确实是短板, ...

易用性、稳定性,正是我们最关心的。

易用性,在界面布局和操作流程上我们都花了不少心思,尽可能将操作减至最少;信息展示上也力求简洁、清晰。

稳定性,就目前的测试来看,我们的连接性非常稳定,就算断线(比如服务器重启、DTU重启、或网络不通)也能自动恢复连接,不需要人工干预。前提只要DTU心跳包和心跳周期设置好。

我们是专门给企业提供私有系统啊,LOGO当然是客户的,网址也是客户的。

可以加 QQ 2889157776 仔细聊聊啊。

网友H:
比起TLINK还有距离,不过这东西都是互相模仿吧,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起TLINK还有距离,不过这东西都是互相模仿吧,楼主

中国少有不模仿的东西    重点在于新颖,易用和稳定    另外就是RMB性价比高
这年头云平台这块   谁还较真   谁模仿谁        蛋糕独享的后果,就跟现在的王者荣耀一样的麻烦事一大推。

网友:
引用 楼主:
易用性、稳定性,正是我们最关心的。

易用性,在界面布局和操作流程上我们都花了不少心思,尽可能将操作 ...

用到会联系你   加你QQ备注下    价格什么的   私下谈      主要是这东西要试用才知道  是否王婆卖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比起TLINK还有距离,不过这东西都是互相模仿吧,楼主

看从什么角度来看了,tlink 是以传感器为单位的,我们是以设备为单位的,各有各的适用场景。如果以设备为单位,我们比tlink要好用很多。
另外一个区别是,我们是做私有部署,相当于给客户上一套私有 tlink,打自己的品牌和 logo。

网友I:
楼主是提供云平台服务是吗?我们的设备支持Modbus RTU,可以接入你这个系统吗?可以的话怎样收费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比起TLINK还有距离,不过这东西都是互相模仿吧,楼主

刚刚看了下  了解了下  TLINK确实很像

网友H:
引用 楼主:
看从什么角度来看了,tlink 是以传感器为单位的,我们是以设备为单位的,各有各的适用场景。如果以设备为 ...

建议一下,你这个网页对于手机适配不好,可以优化下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提供云平台服务是吗?我们的设备支持Modbus RTU,可以接入你这个系统吗?可以的话怎样收费呢? ...

是啊,我们给企业部署私有的物联网系统,只要设备支持Modbus RTU协议,就可以用这个系统。可以加 QQ: 2889157776 详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建议一下,你这个网页对于手机适配不好,可以优化下

是的,目前移动端适配不大好。下一步重点来改善。

网友G:
引用 楼主:
是的,目前移动端适配不大好。下一步重点来改善。

两个平台之间   数据如何传输,是否预留接口通讯?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两个平台之间   数据如何传输,是否预留接口通讯?

桌面端和移动端都是访问统一的后台接口啊,桌面端和移动端之间不需要数据传输的。

网友J:
需要dtu么 可以找我

网友:
引用 网友J:
需要dtu么 可以找我

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需要dtu么 可以找我

如果有需要可以啊,可以加下吗 QQ: 2889157776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啊

网友K:
楼主应该添加点设备,现在用demo登陆进去,基本没有一个能看的啊

网友:
这个是之前发的帖子,现在已经测试比较完善了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76111-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有需要可以啊,可以加下吗 QQ: 2889157776

好的  我加您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应该添加点设备,现在用demo登陆进去,基本没有一个能看的啊

demo用户加了设备的话,大家都进去,也会弄乱啊

网友L:
引用 楼主:
demo用户加了设备的话,大家都进去,也会弄乱啊 。

有传输协议没有..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L:
有传输协议没有..楼主..

modbus rtu协议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桌面端和移动端都是访问统一的后台接口啊,桌面端和移动端之间不需要数据传输的。 ...

不是指这个   我的意思是 别的云平台(别的公司的云产品或你们自己私有云与云平台的通讯接口)想获取你这个云平台的数据  进行二次数据传输,有预留接口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是指这个   我的意思是 别的云平台(别的公司的云产品或你们自己私有云与云平台的通讯接口)想获取你这 ...

现在还不支持啊,后面会考虑支持。主要想的是,针对一些需求不是很复杂的用户,想给用户一个开箱即用的东西,不想给用户增加额外的开发负担。

网友E:
终端和云平台之间传输的直接是MODBUS协议么?云平台负责轮询每个终端的装填?这样的话终端数量多了云平台受不了吧?

网友M:
引用 楼主:
打算先在网上找一些客户吧。我们主要做企业私有物联网系统,给客户部署这样一套系统,10分钟就可以上线, ...

这个“10分钟上线”是不是跟美的的一晚一度电一样的?
10分钟能把多少设备联网并和界面关联对应起来?

网友N:
这东西的UI框架好像我经常用来给别人做的外包。。啊哈哈。还有朋友做运维的dashboard,也有各种监控。参考各种云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终端和云平台之间传输的直接是MODBUS协议么?云平台负责轮询每个终端的装填?这样的话终端数量多了云平台受 ...

是的。如果连接多了是会受不了。目前我们提供的基本配置,可以做到4000个DTU连接,轮询周期5分钟。如果超过这个需求,可以通过增加服务器资源,将DTU的接入分摊到多台服务器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M:
这个“10分钟上线”是不是跟美的的一晚一度电一样的?
10分钟能把多少设备联网并和界面关联对应起来? ...

哈哈,你理解有误了,10分钟是指系统上线。为什么我会突然冒出10分钟上线这句话呢,是因为我看了不少外包一年半载都上不了线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N:
这东西的UI框架好像我经常用来给别人做的外包。。啊哈哈。还有朋友做运维的dashboard,也有各种监控。参考 ...

是的,监控系统就是个dashboard啊,打开阿里云,百度云的管理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界面框架归框架,重点还是在于界面内容,这里面我们可花费了不少心思。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监控系统就是个dashboard啊,打开阿里云,百度云的管理界面,都是这个样子的。
界面框架 ...

那肯定,做后台做好,前端才有数据展示,每个功能都要写好,反正都是企业级别管理,各种细节都不能出错。不然是不通过验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还不支持啊,后面会考虑支持。主要想的是,针对一些需求不是很复杂的用户,想给用户一个开箱即用的东 ...

喔  那确实有很大的局限性   现在物联的概念   也会体现在平台间的数据交换,另外这个还预留二次开发的API接口吗?比如用C#写的企业内部系统,想再次采集平台的数据   这一块功能 估计也没有

网友:
传感大神  也关注平台了

网友:
基本上摸清原理了,还不错.传输比较透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