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贴子 MPU6050输出加速度值的算法问题

楼主(2017-07-11):
MPU6050调了很长时间了,原始数据已经出来了,查了很多资料,都是关于解算角度的问题。
我想使用的,仅仅是加速度这个功能
现在我有原始的 加速度数据,  请大家帮忙如果得出加速度的数据 就是 X  Y  Z   多少个G的 输出
另外得到这个加速度的数据,还用滤波吗?

网友A:
MPU6050有自己的运算单元,把数据丢到运算单元中,四元数和欧拉角这些会自动输出来的

网友:
没看懂,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MPU6050有自己的运算单元,把数据丢到运算单元中,四元数和欧拉角这些会自动输出来的 ...

谢谢回复,我只要加速度的值 就是多少G  不需要DMP,我不需要角度

楼主:
我只想得到加速度的值   做个加速度测量的工具

网友B:
加速度寄存器输出值lsb乘以分辨率就出来了呀,比如你的加速度量程设为+-2g,传感器的分辨率为10位,那么分辨率为4000mg/1024lsb.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速度寄存器输出值lsb乘以分辨率就出来了呀,比如你的加速度量程设为+-2g,传感器的分辨率为10位,那么分 ...

谢谢您,输出量除1024对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