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步进电机,S曲线算法疑问

楼主(2017-07-11):
本人小白一个,最近在做步进电机的S曲线控制,已经从论文中得知了如何计算出定时器ARR的矩阵和步进个数矩阵。想请问一下各位大神,接下来该怎么去运用这些数据去控制电机啊?现在电机运行时一直一卡一卡的,或者直接堵转不动了。还有,就是想问一下一般的42步进电机控制的PWM的频率是多大范围的呀?

网友:
问一下一般的42步进电机控制的PWM的频率是多大范围的呀?

多大频率范围要看驱动器细分?
细分设为2和20范围频率范围是不一样的

网友:
现在电机运行时一直一卡一卡的,或者直接堵转不动了

可以把每个频率显示出来,看会不会有突变

网友:
如果楼主使用的是step/dir的方式控制的话,假设步进电机速度为最大20圈/秒的话,PWM的频率范围应该是小于20*200*细分数(单位Hz),其中细分数是驱动器标注的2,4,8,16,32,64,128等,根据你在驱动器上的拨码来计算。一般来讲我们使用16细分、32细分可以应用绝大多数精度、速度的场合。

网友A:
你现在电机一卡一卡的,说明你能让电机动,之所以卡应该是两种情况:1初始的ARR太小,导致启动频率太大,启动不起来;2加速度太大(即ARR矩阵里的相邻值的变化量太大),电机提供不了足够的力。楼主可以根据这两点查查是哪种原因,相应调整ARR的值来试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电机一卡一卡的,说明你能让电机动,之所以卡应该是两种情况:1初始的ARR太小,导致启动频率太大,启 ...

谢谢您的帮助。我调试了一下,应该就是arr的值变化不恰当的原因。虽然现在运行的还是没有很流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