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外LED屏的方案请教

楼主(2017-07-12):
常见的室外LED屏,比如写着超市、烟酒那种,不是纯灯管的,是LED屏那种,有搞过的朋友吗?请教一下一般都是什么方案做?哪款单片机+什么电路?

网友:
stm32 or stc51 + 595???

网友:
阿里巴巴一搜,买几个样品回来研究,也不贵。。哈哈

网友:
P10P10P10P10P10P10P10P10P10

网友:
能方便更新显示内容,不用电脑连接,这样很多场合用到了

网友A:
直接买个就得了, 卖得太便宜了

51的stm32的,甚至还有ARM+FPGA的, 从实时性角度说有异步同步的, 异步基本都能脱机用的
从色彩角度, 有单双色, 灰度, 全彩等, 从亮度适用性说, 有室内/户外分
控制部分和点阵驱动部分基本分离, 驱动使用的一般都是245缓冲,595串转并,138行译码, 4953行驱动, 再加上hc123等芯片做保护,
灰度或全彩一般会把595换成5026D等更高端的串并转换芯片. 不过现在的板基本不用595了, 而用一些国产的集成度更高的片子, 但也是换汤不换药

一知半解, 只有这点货了

网友:
楼主又来刷积分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就得了, 卖得太便宜了

51的stm32的,甚至还有ARM+FPGA的, 从实时性角度说有异步同步的, 异步基本都 ...

感谢!整个原理都讲了,非常感谢

网友:
全户外单元板,控制板,电源,铝合金外框,龙骨架,磁铁,电源线,防水胶

网友:
CH559单片机自带LED控制接口,不过没用过

网友:
这货安装费比造价还要贵吧?

网友:
这个不用问了,某宝多的是,你要多大面积直接拼就好了,有室内 半室外,全暴露等,主要是外壳遮光板不一样。
主控有电脑版的 手机短信版的 蓝牙版的,太多了。
楼主就不要想着自己做了,这东西已经成熟批量化,自己做划不来,主要的费用都是人工安装费。

网友:
搜下流星雨系统  , 基本都是国产化的专用芯片了。都是拼接的。 现在已经不是595那种简单的时代了。都是专用芯片。因为有量。

网友:
STM32和GD32是用得最多的

网友:
这种做标准了,做烂了的东西,,上tb搜索,买  P10屏,现成的自己拼装即可,,要显示神马支付,有配套pc软件,下就可以了

网友:
一块块小的点阵屏拼起来

楼主:
确实啊 经过了解 自己做没意思了  太透明了

网友:
已经有专用芯片了,今天刚组装了,待会凉快再架到门头上。材料费900+,市场报价2100,一天要是能接一单,就不打工了

网友:
问题是接不到啊

网友:
LED显示屏用LED驱动芯片SMT5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