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发给外包贴片pcb文件需要转换成什么样的文件格式给他们保险点

楼主(2017-07-12):
直接给他们不太安全

网友:
pdf的丝印图

网友:
坐标文件+清单+样板

网友:
2楼和3楼结合起来就刚刚好了

网友:
我们需要坐标,bom,gerber丝印,外框,锡膏

网友:
pcb文件直接把线路和不贴的元件删掉就好了吧

网友:
删掉走线,只保留器件及丝印。

网友:
直接发GERBER应该没问题,现在想抄板你也拦不住

网友:
你们发外包厂是否测试PCB,不良品是他们负责维修吗,还是PCB做回来自己测试自己修?

网友:
无丝印,坐标文件+BOM。BOM里删除器件信息,代以物料号,包装袋只写物料号。

网友:
目前,PCB原文件+BOM单,发过去,全外包,要啥文件自己生成,要啥零件自己去买,呵呵

网友:
只有自己做 自己做了也不要卖  只要pcb到别人手里 就只是1W 与2W成本的差别

网友:
隔壁不是说pcb库的方向严格按标准弄就可以了吗?
补充,然后导出坐标文件就行了?

楼主:
最简单的方法还是把连线全删除了,再给他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