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出,sx1278不能进入有效报头中断的问题

楼主(2017-07-12):
定时查询报头信息有效位,是可以检测到报头信息有效,我也开启了有效报头信息中断,但是,不能进入中断,导致不能接收到发送端发送过来的信息,哪位前辈遇到过这个问题的,希望能指点一二

楼主:
自顶,论坛上的前辈,能不能指点一下

楼主:
真的没有人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楼主:
查询状态标志位, 0到3位都是有效的,中断屏蔽寄存器里我也没有屏蔽有效报头中断,查询中断标志寄存器的时候却检测不到最有效报头中断标志???

楼主:
有没有前辈玩过sx1278啊啊啊啊啊!!!

楼主:
void SX1276LoRaStartRx( void )
{
    U8 RegIrqFlagsMask;
    U8 RegHopPeriod;
    U8 RegHopChannel;
    U8 RegDioMapping1;
    U8 RegDioMapping2;
    SX1276LoRaSetOpMode( RFLR_OPMODE_STANDBY );
    RegIrqFlagsMask = RFLR_IRQFLAGS_RXTIMEOUT |                 //中断屏蔽
                      //RFLR_IRQFLAGS_RXDONE |
                      //RFLR_IRQFLAGS_PAYLOADCRCERROR |
                      //RFLR_IRQFLAGS_VALIDHEADER |
                      RFLR_IRQFLAGS_TXDONE |
                      RFLR_IRQFLAGS_CADDONE |
                      //RFLR_IRQFLAGS_FHSSCHANGEDCHANNEL |
                      RFLR_IRQFLAGS_CADDETECTED;
    SX1276Write( REG_LR_IRQFLAGSMASK, RegIrqFlagsMask );
    if ( LoRaSettings.FreqHopOn == TRUE )  //没有跳频
    {
        RegHopPeriod = LoRaSettings.HopPeriod;
        SX1276Read( REG_LR_HOPCHANNEL, &RegHopChannel );
        // SX1276LoRaSetRFFrequency( HoppingFrequencies[SX1276LR->RegHopChannel & RFLR_HOPCHANNEL_CHANNEL_MASK] );
    }
    else
    {
        RegHopPeriod = 255;
    }
    SX1276Write( REG_LR_HOPPERIOD, RegHopPeriod );         //频率跳变之间的符号周期
    // RxDone      RxTimeout      FhssChangeChannel    CadDone
    RegDioMapping1 = RFLR_DIOMAPPING1_DIO0_00 | RFLR_DIOMAPPING1_DIO1_00 | RFLR_DIOMAPPING1_DIO2_00 | RFLR_DIOMAPPING1_DIO3_01;
    // CadDetected     ModeReady
    RegDioMapping2 = RFLR_DIOMAPPING2_DIO4_00 | RFLR_DIOMAPPING2_DIO5_00;
    SX1276Write( REG_LR_DIOMAPPING1, RegDioMapping1);
    SX1276Write( REG_LR_DIOMAPPING2, RegDioMapping2);
    {
        U8 RegFifoRxBaseAddr;
        SX1276Read( 0x0f, &RegFifoRxBaseAddr );
        SX1276Write( REG_LR_FIFOADDRPTR, RegFifoRxBaseAddr );
    }
    SX1276LoRaSetOpMode( RFLR_OPMODE_RECEIVER );
    RTX_State = RX_STATE_BIT | RX_STATE_WAIT_FOR_PACKET;
}

这是接收的代码,还有一个函数是初始化的,初始化完后就开始连续接收。定时检测接收中断标志位,查询状态寄存器(0x18)是能检测到信号有有效报头的,就是进不了有效报头中断和接收中断。谁能指点一下啊,解决后,有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