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STM32F072自制JLINK-OB不会下固件

楼主(2017-07-12):
这两天仿照本论坛一帖子(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48404-1-1.html)自制基于STM32F072主控的jlink-ob,今天打样的板子到了,就焊接了一块,焊完了后,发现不知道怎么下载固件。以往都是keil环境下在线jlink下载,现在研究这用串口下载,没能成功。
我的原理图仿的上面帖子的,如下所示:

首先我尝试用FLYMUC的一个软件,用串口下载,连接好硬件后,可以读取到芯片信息,截图如下:

接下来,我想将我参考的帖子中的固件下载进去,固件如下:

那么我从FLYMUC中加载到固件bin文件,然后下载,没有出现下载成功的提示,而是出现“程序文件不是0x8000000和0x20000000区域的”提示,如下所示:

后又尝试使用dfuse软件,也未能成功。
研究了一上午,到现在还没研究出来……

另外原贴中提到:“固件也没有什么校验,自己造一个启动向量表放在在0x8000000地址,跳转到app中即可。”,也不知道怎么搞。

我的jink-ob实物如下所示:

串口的硬件连接:
jink-ob的串口1 <-----> ch340t <----->usb

请有经验或者制作成功的朋友,指导一下,谢谢啦。

楼主:
没人搭理好尴尬,自己回复下。
研究了一天半,终于研究明白了。
把短路帽接上,插入usb,电脑端的dfuse软件就连接上了,然后将原贴n楼的固件烧录,就好了。其实现成的固件,原贴楼主提供了,只是在n楼,没看见。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人搭理好尴尬,自己回复下。
研究了一天半,终于研究明白了。
把短路帽接上,插入usb,电脑端的dfuse软件 ...

网友:
,略微尴尬

网友:
为什么不烧CMSIS DAP???

网友:
BOOT1拉高吧

楼主:
这个帖子,已经结束了。我板子没啥问题,就是不会刷固件。现在都会来,板子也好使

网友A:
你这个ob  用最新的segger驱动调试程序稳定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ob  用最新的segger驱动调试程序稳定么

我用的可能不是最新的固件,我用的是从本坛原帖那里下载的固件,应该不是最新的。
本jlink有个最大的毛病,非常喜欢掉固件,不过幸好下载固件的方法非常简单。
所以我是一边在用,一边在下固件。只能说是能用。说不上稳定。

网友A:
我买的ob在最新驱动下一仿真就凼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ob在最新驱动下一仿真就凼机

我之前买过STM32F103主控的jlink-ob,很稳定,从未出过问题。
现在用的是自己做的那个,毛病就是掉固件。我这个还有空板,需要的话给你个空板自己焊起来试试。主控七八块钱。
你也没必要非得最新主控吧,能用就行。说是有虚拟串口,用起来太麻烦,还不如主板上加个CH340G,用usb转串口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的ob在最新驱动下一仿真就凼机

你可以把你的最新固件传上来,我试试。不过你的固件是否兼容我的主控呢?
我原理图如下所示:

楼主: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你的最新固件传上来,我试试。不过你的固件是否兼容我的主控呢?
我原理图如下所示:

我用的固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把你的最新固件传上来,我试试。不过你的固件是否兼容我的主控呢?
我原理图如下所示:

我的是买的   不知道固件版本   也没刷过固件

网友B(2018-07-08):
请问你这个版本的jlink-ob有没有盗版提示?我以前STM32F103版本的现在用mdk525一直提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版本的jlink-ob有没有盗版提示?我以前STM32F103版本的现在用mdk525一直提示 ...

有。现在我用高版本的keil,已经不能用这个仿真器了。我现在买了stlink在用

网友:
谢谢回复,那就不折腾了,还是用STLINK吧

网友C(2018-12-24):
引用 楼主:
有。现在我用高版本的keil,已经不能用这个仿真器了。我现在买了stlink在用  ...

MDK523能用F103的或这个072的OB吗?
我不敢用新的,怕把我的仿真器给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MDK523能用F103的或这个072的OB吗?
我不敢用新的,怕把我的仿真器给废了

我这个帖子里描述的这个仿真器,我现在不用了。
还是买个st-link用吧,稳定。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这个版本的jlink-ob有没有盗版提示?我以前STM32F103版本的现在用mdk525一直提示 ...

103版本的用在MDK526上面,报盗版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103版本的用在MDK526上面,报盗版吗?

没有用过,在MDK525就一直报,526没敢装

网友D(2019-12-15):
收藏,以后用到再仔细看看看。先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收藏,以后用到再仔细看看看。先谢谢了。

只适合玩玩,我现在用的是官方的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