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网络变压器的 发送和接收能听不能调换!!?

楼主(2017-07-12):
如题:就是上面的线圈和下面的线圈互换。

网友:
1:1的是可以的。

网友A:
我一直没想明白为啥很多产品用 变压器+RJ45的方案。 不知道是成本原因,还是EMC原因,还是体积原因,还是啥特别的我不知道的因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想明白为啥很多产品用 变压器+RJ45的方案。 不知道是成本原因,还是EMC原因,还是体积原因,还是啥 ...

我做过一种不用变压器和RJ45一体是因为分开可以不用RJ45做连接,比如可以用PH端子,排针等

网友B:
LZ要查一下你的PHY芯片支不支持交叉功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没想明白为啥很多产品用 变压器+RJ45的方案。 不知道是成本原因,还是EMC原因,还是体积原因,还是啥 ...

安全性和可靠性。不用变压器不同厂家的phy不一定直通。没有变压器防个j8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安全性和可靠性。不用变压器不同厂家的phy不一定直通。没有变压器防个j8雷。 ...

hr911105a这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hr911105a这种呢?

这是集成网络变压器的rj45

网友:
看PHY有没有交叉功能+1.

网友:
这个,楼主的意思是,TX和RX的接线位置,是否可以调换过来,原来TX的上RX,原来上RX的上TX

网友:
好像是可以的,只要跟着整组调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要查一下你的PHY芯片支不支持交叉功能

请教:初级和TD+和TD- 和次级的TX+ TX- 同步调换应该没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安全性和可靠性。不用变压器不同厂家的phy不一定直通。没有变压器防个j8雷。 ...

网口不用变压器不敢想。防雷? 共地的问题都很难处理了。
我说的是:为啥不用RJ45集成变压器的。省空间,布线也方便。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网口不用变压器不敢想。防雷? 共地的问题都很难处理了。
我说的是:为啥不用RJ45集成变压器的。省空间, ...

贵啊。分立的3元,集成的10元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贵啊。分立的3元,集成的10元

我用的集成的5.5元。 911105A 。分立的,变压器+RJ45 估计差不多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集成的5.5元。 911105A 。分立的,变压器+RJ45 估计差不多吧。

rg45,jlc上几毛。百M变压器,x宝上一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rg45,jlc上几毛。百M变压器,x宝上一块多

哦。那基本确定就是成本的原因了。

网友(2017-09-04):
EMC 考虑也是分立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rg45,jlc上几毛。百M变压器,x宝上一块多

我以前买的都是3-4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集成的5.5元。 911105A 。分立的,变压器+RJ45 估计差不多吧。

这个不是工业级温度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