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三轴的运动控制器的上位机开发,如何选控制器

楼主(2017-07-12):
  公司在做一些智能化的工装,需要控制三轴运动平台做一些简单远程的控制,如自动点击一个地方,再离开。

但是目前买的现成的如点胶机之类的,都不能联网,也不能进行二次开发,

  哪位兄弟有做过这次的项目,能指定一二。如买哪家的三轴运动卡,价格便宜又方便开发。

网友:
你就是需要一个带网口的运动控制卡吧?找我吧,我有自己 开发的

网友:
可以进行二次开发的运动控制卡/器,一抓一大把,出名点的国内 固高(价高性能还好)、雷赛(价低稳定不好)

当然也有很多其他的,坛里估计也有卖这东西的朋友

网友(2017-09-11):
你的要求是中低端的运动控制器,带网络控制,我知道广州有一家做这个比较牛的,号称使用最强悍的日本运动控制芯片设计,强悍到简直没有人性,举两个简单的技术参数说给你听吧,驱动步进(伺服)电机脉冲速度最高8Mhz,而市面现在同等价位的最高才支持4Mhz,内存高达4GB,而市面最高的配置也就是M级别;带100M网口,支持PC(window二次开发),也只支持c语言嵌入式二次开发,价格却很普通,适合大批量使用。

网友:
楼上的,这家公司名是什么

网友:
s7 200 smart

网友:
老老实实用PLC做吧,除了非常复杂和高性能的运动控制,三轴级别的重复定位运动控制用高功能小型PLC是最合适的。
同样的需求,PLC的方案都做完了,其他方案你可能还在学习控制器的操作和背景知识。

网友:
建议plc,,,容易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