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小RAM的8位机,读8266返回的大量天气信息,该如何处理?

楼主(2017-07-12):
用小RAM的8位机,像STC这样的MCU, 读8266返回的大量天气信息,该如何处理?

想用STC,操作8266, 获取天所信息,  结果返回的天气信息, 最小的数据量也是k级的,

RAM装不下一帧数据,

下面截一段返回的 天气信息.

+IPD,1412:HTTP/1.1 200 OK
Date: Wed, 12 Jul 2017 08:34:34 GMT
Content-Type: text/html; charset=utf-8
Content-Length: 1219
Connection: close
Vary: Accept-Encoding
Cache-Control: public, max-age=545
Expires: Wed, 12 Jul 2017 08:43:39 GMT
Last-Modified: Wed, 12 Jul 2017 08:13:39 GMT
Vary: *
X-AspNetMvc-Version: 4.0
X-AspNet-Version: 4.0.30319
X-Powered-By: ASP.NET
Set-Cookie: SERVERID=60cb9132c8aebea1d39bcf487be2bb4b|1499848474|1499848474;Path=/

{"weatherinfo":{"city":"忛滃钩","city_en":"","cityid":"101280101","date":"","date_y":"2017骞?7鏈?2鏃?,"img_title_single":"","index":"","index48":"","index48_d ":"","index48_uv":"","index_ag":"","index_cl":"","index_co":"","index_d":"","index_ls":"","index_tr":"","index_uv":"","index_xc":"","fx1":"","fx2":"","fl1":"","img1":"7","img_title1":"灏忛洦","st1":0,"temp1":"25鈩儈33
+IPD,260:"灏忛洦","st6":0,"temp6":"25鈩儈31鈩?,"tempF6":"","weather6":"灏忛洦","wind6":"涓滃寳椋?,"img7":"0","img_title7":"","img8":"0","img_title8":"","img9":"0","img_title9":"","img10":"0","img_title10":"","img11":"0","img_title11":"","img12":"0","img_title12":""}}CLOSED

网友:
只用需要的

楼主:
这个读中华成年历返回的信息,要短一点,  但长度也有743了,

提示采用gzip压缩了,  Content-Encoding: gzip,  这个gzip用STC估计也不大好解.

网站返回的 天气信息.

+IPD,333:HTTP/1.1 200 OK
Date: Wed, 12 Jul 2017 08:41:01 GMT
Cache-Control: must-revalidate, max-age=300
Connection: Close
Server: Tengine/2.1.2
Access-Control-Allow-Origin: *
Access-Control-Allow-Headers: *
Access-Control-Allow-Methods: *
Content-Encoding: gzip
Fw-Via: HTTP MISS from 61.130.28.157, HTTP MISS from 121.14.255.36

+IPD,410:?
下面的显示不了,可能不是非字符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读中华成年历返回的信息,要短一点,  但长度也有743了,

提示采用gzip压缩了,  Content-Encoding: gz ...

你请求的时候,告诉服务器,不支持gzip,正常境况下,他就返回不是gzip的消息

楼主:
返回的数据长度每次都不一样,   不能固定取数,

想用 cJSON 读取,  结果RAM太小 构不成一个完整数组.

网友:
可以放在xdata区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请求的时候,告诉服务器,不支持gzip,正常境况下,他就返回不是gzip的消息 ...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请求时, 这一句我去掉了,  返回的结果,还是 gzip的

网友B:
关键词过滤提取啊

网友C:
就不能让8266帮忙先清洗一下数据吗?一定得在8位单片机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键词过滤提取啊

过滤也想过,  若一边接收, 一边处理,  一部分就丢了,  可能是在两字节间,处理的速度不够快.

网友:
这个还真有点麻烦啊,用外部存储器或换片子吧。

网友D:
换MCU 吧,你这明显自行车 想跑奔驰的速度,换个2元多的 cortex 不行吗,4K ram , 方便、易用、速度快、给未来升级扩展预留足够资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请求时, 这一句我去掉了,  返回的结果,还是 gzip的 ...

你把请求的包发给我看看

网友:
我有点被你搞晕了。8266处理后再发给单片机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不能让8266帮忙先清洗一下数据吗?一定得在8位单片机处理?

对8266不熟悉, 只会用串口AT方操作.  ;-)

网友:
为啥不直接用8266呢,还加什么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请求的包发给我看看

Host: wthrcdn.etouch.cn;
Connection: keep-alive;
Upgrade-Insecure-Requests: 1;
User-Agent: Mozilla/5.0 (Windows NT 6.3; Win64; x64) AppleWebKit/537.36 (KHTML, like Gecko) Chrome/59.0.3071.115 Safari/537.36;
Accept: text/html,application/xhtml+xml,application/xml;q=0.9,image/webp,image/apng,*/*;q=0.8;
Accept-Encoding: gzip, deflate;     这一句我没用,
Accept-Language: zh-CN,zh;q=0.8;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MCU 吧,你这明显自行车 想跑奔驰的速度,换个2元多的 cortex 不行吗,4K ram , 方便、易用、速度快、给 ...

cortex之类的, 脚是不是太密了, 不大容易搞定,水平太有限了.    ;-)

网友E:
8266刷个NodeMCU固件,连51都省了……

网友A:
估计楼主是做毕业设计的,感觉好累啊。

网友:
对啊,建议还是搞8266内核有玩头哇

网友D:
引用 楼主:
cortex之类的, 脚是不是太密了, 不大容易搞定,水平太有限了.    ;-)

NV32F100  , SOP16封装 ,1.27  的间距,8K RAM ,128K flash ,样品价格2.6元,
这间距瞎子都能焊了。便宜大腕,同配置的STC ,估计要到5元价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NV32F100  , SOP16封装 ,1.27  的间距,8K RAM ,128K flash ,样品价格2.6元,
这间距瞎子都能焊了。便宜 ...

真的是哦,  太神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楼主是做毕业设计的,感觉好累啊。

水平太low了, 太业余了,  还没入门    ;-).

网友:
先写到片内flash再处理

网友:
侦测关键字   比如回车

网友:
引用 网友E:
8266刷个NodeMCU固件,连51都省了……

国外做天气预报都是直接使用esp8266加上arduino做的(esp8266本身支持arduino),不需要外接MCU

网友F:
劝你直接nodemcu,在这折腾AT指令真是没必要。实在要加外部MCU,很多网络部分直接8266处理发个串口指令给MCU就行了。

网友:
软件用数组模拟FIFO,串口收到的数先存在FIFO,主循环去读取FIFO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劝你直接nodemcu,在这折腾AT指令真是没必要。实在要加外部MCU,很多网络部分直接8266处理发个串口指令给MC ...

感觉AT方式比较简单, 一个指令就可以了, 其它方式复杂的多.

网友:
29楼的方式可行的.  搞个FIFO 就行了.

网友:
外设多还是扩展个单片机比较方便,对不准备升入IOT这行用at指令也不错,我也是这么用的

网友:
再不济用Arduino开发也行啊,简单的一B

楼主:
终于可以读到温度了, 谢谢楼上各位,

上个图,  有点乱.  懒得整理了,  ;-)

楼主:
再放大一点哈.    小字是网络时间 和 1302 的时间,  1302 每天快 8秒左右.

楼主:
这才是重点, 花了好久的时间, 才完成 曲线图.

那个天气的图, 和小雨,只是个样, 还没有搞定, 等有空了 再搞.

楼主:
顺便做了个 月视图, 哈, 有空再加入节日, 不知是猴年马月了.

楼主:
还多余两个PCB空板,  哪位想要,   德邦快递省内运费8元到付, 或顺丰13.

双面板, STM32F103RBT6, 能看的出走线,   所以也就没支持了哈.    ;-)

楼主:
这个板 也多余2个,  哪位想要, 自付运费就可.  都是市面常用的LCD屏. 二三一个,

同样的STM32F103RBT6,

楼主:
1302 每天快 8秒左右.   不知有什么办法,   我已并了 6pf电容了,   不敢并12pF的,  怕不启动.

网友G:
引用 楼主:
1302 每天快 8秒左右.   不知有什么办法,   我已并了 6pf电容了,   不敢并12pF的,  怕不启动.  ...

你都连网了,顺便读个时间回来呗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都连网了,顺便读个时间回来呗

时间是读回了, 是1302 独立运行时,想准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时间是读回了, 是1302 独立运行时,想准一点。

1302时间精度和晶振有关,晶振的匹配电容及电路要注意。

网友H:
两块板子各来一块。谢谢!德邦到付。

网友H:
引用 楼主:
1302 每天快 8秒左右.   不知有什么办法,   我已并了 6pf电容了,   不敢并12pF的,  怕不启动.  ...

网络时间有了,每天凌晨校准一下就好了啊。

网友I:
引用 楼主:
还多余两个PCB空板,  哪位想要,   德邦快递省内运费8元到付, 或顺丰13.

双面板, STM32F103RBT6, 能看的 ...

最后还是单车变摩托?  51变ARM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两块板子各来一块。谢谢!德邦到付。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网络时间有了,每天凌晨校准一下就好了啊。

想让1302独立运行时 也能准确些,用途会更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I:
最后还是单车变摩托?  51变ARM

51处理大的数据,还是有难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用外挂RAM的方式?

外挂RAM, 那工程多浩大啊,

网友:
json格式的数据?用python可以轻松转换成字典,然后取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