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移动硬盘发出咔咔声的问题。

楼主(2017-07-12):
      如题,刚买的1T东芝移动硬盘,复制东西的时候有时候会发出咔咔的声音,就像是家里石英钟走秒的那种感觉。用HD Tune 测试了下,从上电时间看应该是新的,
网上查了查说是有问题的,所以申请了换货。
      请问这种问题严重不?我是考虑到换回来之后还是有同种问题的话还有没有换货或退货的必要。

题外话:为什么选择东芝?因为手里有一个跟同事买的二手西数,也时不时有咔咔声而且会不时的和电脑断开连接。10年的时候买过一个1T东芝当时花了小一千,体验很好
只是后来给弄丢了。

楼主:
在某东自营买的。

网友A:
咔咔响肯定不好,不过也可能是usb供电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咔咔响肯定不好,不过也可能是usb供电不足

有说是C1参数什么的值需要调。反正网上也没有说这个没问题的。

网友:
日本买的,出厂前估计用大量小电影来作读写测试,冤魂不散

哈哈,开个玩笑,没事,我的x230买来就有这声音,五年了还好好的

网友:
供电不足

网友:
光驱位装的机械盘,就有吱吱的声音,尤其是在网页上滚动页面的时候,就随着滚动条吱吱响。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