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一个好用的串口监控软件

楼主(2017-07-12):
这个软件监控收发数据不占用串口很好用,里面还有个串口数据收发软件也很好用,
压缩包里面有sdk,有需要可以集成到自己的软件里面

网友A:
用过,貌似只能用在32系统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貌似只能用在32系统上,

64位win10可用

网友:
CommMonitor串口监视精灵 SDK二次开发接口PMonitorComm.dll,100次调用得重启目标程序。

网友:
这个居然还能集成到自己软件,标记。

网友:
串口监控,有sdk,有需要可以集成到自己的软件,MARK

网友:
一值在找一个好用的串口助手

网友:
串口监控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过,貌似只能用在32系统上,

64位win7可用

网友:
记号备用,感谢分享。

网友:
经测试,好用!

网友:
用过后觉得真方便,不用找端口,不用插拔,不过win10下面有些串口软件找不到,

网友:
只要用上我的被监控程序就挂了。

网友:
留待后用,谢谢楼主,

网友(2018-08-08):
谢谢分享, 先试试看

网友(2019-01-08):
谢谢 正好要用

网友:
win7 64 测试ok。

网友B(2019-04-11):
有一点麻烦就是还要选择进程,能做到选择串口,就可以监控就更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一点麻烦就是还要选择进程,能做到选择串口,就可以监控就更好了.

新版的不用选择进程了,直接选串口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版的不用选择进程了,直接选串口号

哪里有新版?

网友C:
搜索引擎 搜 串口监控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搜索引擎 搜 串口监控工具

搜索到了,新版的要138元,如果只是监控,用免费的AccessPort也够用了,如果是要二次开发SDK,那一般业余还是用不起了,要5500元

网友(2020-08-22):
谢谢楼主共享推荐!!

网友:
64位的还第一次看到,去年接手一个烂摊子项目,需要抓一下485数据,我电脑是Win764,没有合适的工具,只能现场找了一个XP32位老笔记本用,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12-13):
留待后用,谢谢楼主!

网友:
串口监控软件   谢谢

网友:
好用吗?一直用accessport。

网友:
串口监控软件,打卡留存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