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赏】PT100采集温度 1KV 5KHZ 脉冲群数据不稳定,请.....

楼主(2017-07-12):
220V交流 打1KV 5KHZ脉冲群测试 温度漂移不稳定 没有相关经验 请求高手帮助
如能协助解决 悬赏2000¥
多谢!

网友:
滤波系数大一点,反正温度变化慢,扔掉差异比较大的数据

网友:
LC、LR滤波方式尝试,不断的调整电容、电感、电阻的值,软件建议使用冒泡排序法滤波!

网友:
呵呵,什么都不说。PT100是电桥,还是电流激励?现在的电路和问题,要到达的目标?

网友:
楼主在哪?可用了我们ADI芯片了的?呵呵,可以提供免费的技术支持的~

网友:
加共模滤波电感,金升阳有先关型号,体积不大,共模电感后加一个ESR比较低的电容。
脉冲群造成的干扰,都是因为共模信号耦合进入电路后,由于阻抗不平衡从而转变成差模信号造成干扰。
注意接地线的位置,和地平面的铺设。共模滤波电路针对这种干扰效果很好。

网友:
群脉冲用限幅中值滤波就基本可以避免大幅跳动 如果觉得还有问题 再加一层滑动平均

网友A:
对电源打的群脉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电源打的群脉冲?

是的  供电是220 交流

网友:
淘宝上买一个TDK的滤波器装上去,二手的10几块钱

网友:
1KV 5kHZ 也就属于2级水平 ,还是低频,继保都要求 +-4kv  5K/100K,  应该不难处理 。
1.电源地线要可靠接地 ,这是前提 。
2.L,N 对地共模电容 ,适当改变一下。
3.有条件就加屏蔽 。
4.配合软件滤波 。
没了

网友:
电源线上套个卡扣磁环,LN对大地加Y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