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纹波及噪声时,为什么要开示波器20M带宽限制

楼主(2017-07-12):
请教,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
是因为20M以上的噪声不是开关电源产生的吗?
还是因为20M以上噪声是由于测量产生的?
20M以上的噪声是否真的存在?会对电源输出质量产生影响吗?

网友A:
因为20M以上完全已经在开关电源的控制环路带宽之外了。测这个噪声,是为了评估开关电源的控制环路的纹波噪声、瞬态响应等的控制水平,是为了评估电源芯片和控制环路本身的质量。20M以上虽然也是开关电源产生,但是对于电源质量的评估是不相关的。我是这么理解的,根据经验应该如此,不过倒真是没有一个资料说哦,我看过无数的芯片手册和电源模块手册,从没有谈及此问题的。

网友:
记得好像是intel订的吧,因为这个频率下测的的纹波相对来说更接近真实值,楼下补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20M以上完全已经在开关电源的控制环路带宽之外了。测这个噪声,是为了评估开关电源的控制环路的纹波噪 ...

你的头像跟这个的一样https://www.amobbs.com/index.php?13165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