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源学习】Sifteo Cubes 之如何编译(LINUX)

楼主(2017-07-13):
1.编译整个工程
        Step1: cd /home/aniu/01-workplace/thundercracker-v1.10/
        Step2:make clean
        Step3:make all  #默认会编译firmware(master cube) emulator launcher docs/doxygen等等
详情请看,顶层Makefile

2.如何编译单个目标
        这儿以STM32程序为例:
        Step1: cd /home/aniu/01-workplace/thundercracker-v1.10/firmware/master
        Step2:make clean
        Step3: make BOOTLOADABLE=1   # 必须设置环境变量BOOTLOADABLE=1使能bootloader
        其他类似!

3.如何生成USB下载的stf文件
        Step1:编译所有工程,在/home/aniu/01-workplace/thundercracker-v1.10/tools/fwdeploy目录下会生成工具fwdeploy
        Step2:cd /home/aniu/01-workplace/thundercracker-v1.10/tools/fwdeploy
        Step3: ./fwdeploy master_ v1.1.0.sft --fw-version v1.1.0 --fw 2 ../../firmware/master/master-stm32.bin ...
                master_ v1.1.0.sft-->输出文件名
                --fw-version v1.1.0-->软件版本
                --fw 2 ../../firmware/master/master-stm32.bin—>硬件版本号,及BIN文件路径
        Useage: fwdeploy <out.sft> --fw-version <version> --fw <hwrev fw.bin> ...
        Step4:更新固件 参考《3.USB升级管理(windows).pdf》

最后还是吹个牛:
整个sifteo cubes工程熟练掌握80%,月薪肯定上万;
没上万,私信我 ,当然有这个能力的都不屑于这个工资了

所有资料: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p;extra=#pid9850171

网友A:
这个又是什么神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又是什么神器

用能玩 用能开发产品
看这个视频吧:
https://v.qq.com/x/page/p0507haig1n.html

网友B:
你们都有编译成功吗?下面是我这里的错误提示,环境是ubuntu12
In file included from ../../sdk/include/sifteo/abi/syscall.h:29:0,
                 from ../../sdk/include/sifteo/abi.h:42,
                 from ../../firmware/master/common/syscall_runtime.cpp:31:
../../firmware/master/common/syscall_runtime.cpp: In function 'uint32_t _SYS_version()':
../../sdk/include/sifteo/abi/types.h:181:37: error: lvalue required as unary '&' operand
#define _SYS_OS_VERSION_MASK        0xffffff
                                     ^
../../firmware/master/common/syscall_runtime.cpp:275:76: note: in expansion of macro '_SYS_OS_VERSION_MASK'
     return (SysInfo::HardwareRev << _SYS_HW_VERSION_SHIFT) | (OS_VERSION & _SYS_OS_VERSION_MASK);
                                                                            ^
../../firmware/master/common/syscall_runtime.cpp:276:1: error: control reaches end of non-void function [-Werror=return-type]
}
^
cc1plus: all warnings being treated as errors
make[2]: *** [../../firmware/master/common/syscall_runtime.stm32.o] 错误 1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们都有编译成功吗?下面是我这里的错误提示,环境是ubuntu12
In file included from ../../sdk/include/si ...

你是直接解压的ZIP吗?

网友B:
对,解压ZIP再编译出现上面的错误。

后来用git,也没有成功。信息如下:
/work/app/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docs/doxygen/src/gfx.md:141: warning: Found ';' while parsing initializer list! (doxygen could be confused by a macro call without semicolon)
/work/app/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docs/doxygen/src/gfx.md:53: warning: documented function `Mahjongg and most other tiny objects people love to pick up and touch and play with Our displays are with a color depth of bits per pixel This format is often called **RGB565 since it uses bits of information each to store the Red and Blue channels of each and bits for we always recommend that you start with lossless true color images The asset tools will automatically perform various kinds of lossless and optionally lossy compression on these and any existing lossy compression will simply hinder these compression passes Your images won t be looking their and they will take up more space!Yuck!In here are some tips for preparing graphics to use with the Sifteo or images that have been previously stored as JPEG Always start with images in a lossless format like PNG or PSD *__Never dither__ your images!Dithered images are harder to so they will take up more space and they won t look as good *Keep your graphics __big__ Each cube has a small and you shouldn t clutter it with too many things at once *Keep your graphics __vibrant__ The gamma curve of the display may change as the viewing angle changes during so be sure to use enough visual contrast *Use __animation and interactivity__ whenever you can More interactivity equals more and Sifteo Cubes are great at fluid animation *Use stir s __proof output__ or __siftulator__ if you want to see exactly how your images will look in game Unlike most game the display is not directly attached to the hardware your application runs on For this Sifteo cubes use a *distributed rendering display and storage Cubes have two types of local but very slow to rewrite It contains uncompressed bit pixel arranged in pixel tiles *__Video RAM__ It is typically no pixel data It orchestrates the process of drawing a scene or part of a scene to the display Applications keep a shadow copy of this memory in a Sifteo::VideoBuffer object The system continuously synchronizes each cube s Video RAM with any correspondingly attached Sifteo::VideoBuffer This distributed architecture implies that many rendering operations are inherently **asynchronous **The system synchronizes Video RAM with your Sifteo::VideoBuffer' was not declared or defined.
/work/app/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sdk/include/sifteo/asset.h:36: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asset_workflow' for \ref command
/work/app/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sdk/include/sifteo/macros.h:130: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device_mgmt' for \ref command
/work/app/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sdk/include/sifteo/macros.h:259: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scripting' for \ref command
/work/app/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sdk/include/sifteo/asset/audio.h:44: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asset_workflow' for \ref command
/work/app/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sdk/include/sifteo/asset/audio.h:106: warning: unable to resolve reference to `asset_workflow' for \ref command
make[1]: *** [doxygen.log] 错误 1
make[1]:正在离开目录 `/work/app/thundercracker/thundercracker/docs/doxygen'
make: *** [docs/doxygen] 错误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解压ZIP再编译出现上面的错误。

后来用git,也没有成功。信息如下:

git clone 下载源码

或者你等等  我今天回去上传 安装好的UNBUNTU环境(虚拟机内含源码)

网友B:
有用GIT,  下载很久,数据大约有1G吧。 严格按照PDF来做的
再进去子目录执行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用GIT,  下载很久,数据大约有1G吧。 严格按照PDF来做的
再进去子目录执行操作 ...

虚拟机百度云链接:http://pan.baidu.com/s/1slwMKiT    源码都在里面 VMWARE打开即可

网友B:
15G 啊 ,  其实现在虚拟机用 virtual box  很好。不运行的话就不占资源。
有空再试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15G 啊 ,  其实现在虚拟机用 virtual box  很好。不运行的话就不占资源。
有空再试下吧 ...

有个麻花群 有兴趣可以加下

网友B:
现在的下载速度只有3K,保存到自己的网盘也一样。 百度有限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下载速度只有3K,保存到自己的网盘也一样。 百度有限制吗

估计是哈。。。其他的下载 都没说这个问题

网友:
登录网盘,下载的前几秒可以达到几十K,可4秒后变3K. 按这样的速度,1个月也下不完
百度逼我升级VI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