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有没有和S003F3全兼容的OTP更便宜的芯片?

楼主(2017-07-13):
各位,有没有和S003F3全兼容的OTP更便宜的芯片?
就是什么都不要改,直接你可以替换的那种。

网友A:
不可能完全兼容,起码读写内部FLASH和EEPROM这块,OTP的芯片就做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完全兼容,起码读写内部FLASH和EEPROM这块,OTP的芯片就做不了

代码稍微改下问题不大,硬件能全兼容。

网友:
硅片和封装面积在那摆着呢。

网友:
现在只有2个吧 都是引脚兼容,  软件都要修改的。一个是新塘的  另一个好像是芯胜 还是什么 论坛中就有

网友B:
还要便宜!都ssop20了

网友C:
SC93F5003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12823.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SC93F5003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12823.html

比003F3的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C93F5003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12823.html

这个单片机好牛逼啊,这个数据手册已经让我热血沸腾了,尼玛吹得比STC的N次方还不靠谱

1、SC93F5003 是一款增强型的32位总线超快速...
    32位?恕我孤陋寡闻,这个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一看就是做淘宝的坑货广告语(累加和)

2、系统时钟:内建晶体振荡器电路
    尼玛又在这里混淆视听了吧?哪个可以切换到外部晶体的不内建晶体振荡器?还尼玛专门当个特性拿出来说?

3、相同工作主频时是其他1T 8051产品的两倍以上
    我所知道的,ATMEL 的1T 8051 AT89LP系列(比如AT89LP2052)可以达到20MIPS/20MHz,C8051F120可以搞到100MIPS/100MHz,我不知道它的2倍以上是如何搞出来的,难道是内部偷偷倍频了?

单凭这个Datasheet,可以断定,这个就是个坑货,连带着感觉这个赛元微也是一股浓浓的山寨屌丝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便宜!都ssop20了

对于量大的,便宜1分钱都不得了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片机好牛逼啊,这个数据手册已经让我热血沸腾了,尼玛吹得比STC的N次方还不靠谱

1、SC93F5003 是 ...

就是换了一个 兼容8051指令集的内核

http://www.cast-inc.com/ip-cores/8051s/s80251xc3/index.html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片机好牛逼啊,这个数据手册已经让我热血沸腾了,尼玛吹得比STC的N次方还不靠谱

1、SC93F5003 是 ...

第二条 , 绝大部分单片机都是内部RC振荡电路的吧,如果真的式如他所说 内建了晶体振荡电路, 那确实很牛x啊 。精度不是一个等级的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片机好牛逼啊,这个数据手册已经让我热血沸腾了,尼玛吹得比STC的N次方还不靠谱

1、SC93F5003 是 ...

恕我孤陋寡闻,哪些单片机是内部集成了晶体振荡器的?不是RC?

网友:
引用 网友G:
恕我孤陋寡闻,哪些单片机是内部集成了晶体振荡器的?不是RC?

肯定RC,晶体集成摔下芯片就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第二条 , 绝大部分单片机都是内部RC振荡电路的吧,如果真的式如他所说 内建了晶体振荡电路, 那确实很牛 ...

淘宝商家的风格,扯几把蛋的,故意混淆视听的。
内部集成的是RC振荡电路
然后他宣传“内建了晶体振荡电路”,其实就是一个反相器而已。猛一眼看去,还真以为有晶体振荡器。绝对的坑爹宣传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就是换了一个 兼容8051指令集的内核

http://www.cast-inc.com/ip-cores/8051s/s80251xc3/index.html

请问他这个32位代码/数据总线怎么理解?意思是内部总线是32位的,其实就是32位机,但是指令完成后截取8位输出?这样有什么意义,还不如直接搞成32位机。
他的累加器A还是8位的,这个32位有什么意义?
TH0、TL0居然还是两个8位的寄存器,为什么不可以统合成一个16位的?毕竟是32位数据总线对不。STM8作为一个8位总线的都可以直接访问部分16位寄存器,而这个32位的居然不行?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单片机好牛逼啊,这个数据手册已经让我热血沸腾了,尼玛吹得比STC的N次方还不靠谱

1、SC93F5003 是 ...

一般都是内建rc振荡电路,内建晶体振荡器电路确实要吹吹牛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请问他这个32位代码/数据总线怎么理解?意思是内部总线是32位的,其实就是32位机,但是指令完成后截取8位 ...

他这个32位总线是代码总线,在STM8上最早使用,可保证多字节指令一个时钟完成,但SC这个虽然是32位指令总线,但多字节指令还是要多个时钟完成,比STC8的多字节指令一个时钟完成差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他这个32位总线是代码总线,在STM8上最早使用,可保证多字节指令一个时钟完成,但SC这个虽然是32位指令总 ...

它上面分明写着“32-bit Code/Data Bus”,我估计是Code Bus 和 Data Bus加一起等于32 bit。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一般都是内建rc振荡电路,内建晶体振荡器电路确实要吹吹牛了

问题是它没有内置晶体啊,内置还是RC振荡。
他宣传的是“晶体振荡器电路”,是电路,电路,大概也就是那个反相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SC93F5003 http://www.szlcsc.com/product/details_112823.html

赛元微的这个003价格太离谱了吧,,,76e003,上海芯圣89f003 都做到1元以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就是换了一个 兼容8051指令集的内核

http://www.cast-inc.com/ip-cores/8051s/s80251xc3/index.html

这个T8051XC3还真是小巧,才3500门

网友:
看来楼主是做大批量的老板,给力,给介绍几个自己知道的吧。
N76E003
HC89F003
SC93F5003

芯圣的 HC89F003 应该是里面比较好谈价格,按你的量,谈个9毛 的价格,应该是有机会的,祝生意兴隆。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赛元微的这个003价格太离谱了吧,,,76e003,上海芯圣89f003 都做到1元以内的,,,,  ...

76e003哪一家可以1元以内?謝謝!

网友:
内建晶体振荡器电路,这句话没毛病,他没有说含晶振,而是指配合晶振起振的电路部分。

晶振的振荡电路,可以是反相器,也有的是用放大器做的。

然后再加上一个反馈电阻。

网友:
有兼容STM8的单片机么

网友J:
引用 网友K:
76e003哪一家可以1元以内?謝謝!

89f003才行。。。76e003是tw的,贵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J:
89f003才行。。。76e003是tw的,贵些

76e003的特色是FLASH空间大,但是,从代理那里得到的报价,也就比ST便宜几分钱。
SC93F5003和STM8S003功能、管脚不能做到替代,而价钱没什么优势,和新唐差不多。有一个有点意思的功能,它有几个IO可以输出1/2VCC的电压,方便做1/2Bias的LCD驱动,可惜总共没几个IO,只能驱动内容很少的屏。
看来要好好考虑一下芯圣的HC89F003了。

网友L:
我记得这款是可以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76e003的特色是FLASH空间大,但是,从代理那里得到的报价,也就比ST便宜几分钱。
SC93F5003和STM8 ...

BJTH302A有LCD驱动模块

网友:
引用 网友L:
BJTH302A有LCD驱动模块

谢谢。
我倒不是在找LCD驱动的MCU,大家提到几款提到STM8S003F3的型号,就粗粗看了一下,评点评点。
BJTH302A这一颗可以做到什么价格?如果能比ST便宜很多,还是有点吸引力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L:
我记得这款是可以的

哇,不错,BJX 也出兼容8S003F3 了,BJX 的价格一向是所向披靡的,看好BJX,

网友J:
引用 网友M:
哇,不错,BJX 也出兼容8S003F3 了,BJX 的价格一向是所向披靡的,看好BJX,

  MTP 型rom,是神马意思??  搜索了下多是说手机刷机什么的,, 不是flash的,有点不好耍,,,

网友:
引用 网友J:
MTP 型rom,是神马意思??  搜索了下多是说手机刷机什么的,, 不是flash的,有点 ...

MTP是:Multiple-Times Programmable,多次可编程。他不同于flash型,一般可编程的次数比较少。

网友:
引用 网友J:
MTP 型rom,是神马意思??  搜索了下多是说手机刷机什么的,, 不是flash的,有点 ...

MTP 是一种类似flash的工艺,介于OTP和 flash 吧,这个MTP 擦写次数1000次,对批量产品来说绰绰有余了,主要是价格便宜。

网友:
BJX  兼容8S003F3    不错   不知道什么价格